请教:看门狗开启后,清看门狗指令可以放在定时器里吗?

楼主(2009-02-18):
请教:看门狗开启后,清看门狗指令可以放在定时器里吗?我想这样做是为了能定时清看门狗,以免溢出。同时避免写一段程序又要加一条清除指令。

单片机死机后定时器会不会继续运行?如果会,那么将指令放入定时器后,那看门狗就形同虚设了。

网友A:
尽量在大路(主要道路)上喂狗,别在小路或叉路上喂狗

楼主:
我是想问一下,可否在定时器中断里面放置清狗指令

网友B:
问老Hot,他是养狗专业户`~~

网友C:
单片机死机后定时器会不会继续运行

多数情况下会继续运行

网友D:
可以在定时器中断里面放置清狗指令

  需要增加别的处理标记。比如清若干次后检查主循环的状态机是否正常更新,但这样做WDT的响应时间就比较慢,适合对死机之类不敏感的应用、或者是主循环中有比较耗时任务的应用。

网友E:
狗论~~~

 相关链接:http://www.google.cn/search?hl=zh-CN&newwindow=1&q=%E9%A9%B3%E5%96%82%E7%8B%97%E8%AE%BA&meta=&aq=f&oq=

网友F:
如何理解?

引用 网友A: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楼: 尽量在大路(主要道路)上喂狗,别在小路或叉路上喂狗

网友G:
我喂狗的方法

我的程序所做的工作基本上都在定时中断里完成,主程序就是一个空壳
喂狗的办法就是在中断里设标志位,然后在主程序里检测标志位,
检测到标志位后,喂狗,清标志位。

理论上,主程序跑飞后,中断还是会继续运行,所做的工作也不会耽误,
按道理说,只要保证中断运行稳定,主程序无所谓,死掉也没关系,
好像可以在中断中喂狗,
但是,问题是,主程序跑飞后,你不知道飞到哪里了,也不知道它暗地里做了些什么破坏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同时保证主程序的稳定。

网友H:
继续关注

继续关注

网友E:
最高境界是一处喂狗~~~

网友D:
错了,最高境界是根本就不用狗

楼主:
我是定时喂狗的

我是定时喂狗的,当我的程序跑飞后单片机死得很开心,软件狗不起作用;只好断电后重新开机;

网友I:
12L,错了

最高境界是不做电工...

网友J:
感觉这个办法不错

引用 网友D: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6楼: 可以在定时器中断里面放置清狗指令

  需要增加别的处理标记。比如清若干次后检查主循环的状态机是否正常更新,但这样做WDT的响应时间就比较慢,适合对死机之类不敏感的应用、或者是主循环中有比较耗时任务的应用。

我就是在定时器里面喂狗,感觉wh6ic 这个办法非常不错。

网友F:
没谱了。没狗了怎么行呢。最高境界应当是找那个谁来当狗

引用 网友D: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2楼: 错了,最高境界是根本就不用狗

网友D:
要不要狗就是你的境界决定的!

  产品在应用环境极端条件下是否会出问题(你考虑了哪些极端情况)?产品软件是否足够强壮?硬件电路会不会出现设计条件以外的意外(设计余量有多少?,不要说老板有成本要求,老板会真的在意你多几个价值几厘钱的电阻?!一片狗可以买至少几百粒电阻)?考虑过某几个元件甚至某个部件出现故障时产品是否安全?没有自信心就只好求狗帮忙。
  我在九三年以前接触的不少日本人的可编程控制器上都没发现WDT功能电路,只有BOR之类的电源监测电路;但它们的工业现场表现有口皆碑。现在很多数控机床主机不会允许你使用WDT,因为客户绝不接受正在加工贵重零件时你的系统死机重启!否则他宁可让老师傅使用古老的普通机床。

网友K:
慎养狗!

17楼的意见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