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防爆设备中的本安地,不太明白

楼主(2009-02-18):
(无正文)

楼主:
贴个电路

做过防爆的朋友帮忙看一下,下面这个电路在安全区和危险区之间是否需要增加安全栅?

网友A:
没有安全栅也可以,但是你左边的设备要去取证!

网友B:
对安全栅的印象

安全栅是用来保证,电流或者电压异常时保证供电断开的,

楼主:
是啊

我现在很迷惑,现在电源是危险区的设备提供,而且仅仅是直流5V,安全区设备只是通过继电器接通或者断开电路,不与危险区设备存在能量传递,貌似不需要安全栅。

但是如果不加安全栅的话,又怕说不清楚,毕竟连接导线穿越了安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