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220v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09-02-18):
小弟采用图示方法的220v指示灯,用电容分压,电容选用的是630v
0.22u的陶瓷电容器,实际应用中发生过电容烧毁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现在想改进一下,想再串个电阻,减少一下电路开启时的尖峰电流,请问行得通吗?

网友A:
要加电阻。不然电容和LED都容易搞坏。通常是直接用几百K电

楼主:
要加电阻。不然电容和LED都容易搞坏。通常是直接用几百K电

就是不想用这么大的电阻,要不然功耗损失的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