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0.5V的基准源!

楼主(2009-02-18):
  由于电路要求比较高,用电阻分压满足不了要求,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0.5V的基准源,谢谢。最好电流能大点的。

网友A:
你找基准源还是电源?

哪有找基准源,还要求人家提供大电流的

楼主:
回复!

呵呵,是voltage reference!电流稍为大点,能提供两路用.

楼主:
回复!

这样也不行,电源总是有30mV波动的,分压后电压输出也有这么大的波动啊!

网友B:
re 看来你电源有问题

网友C:
将就将就

非得用0.5V基准?
让另外的信号将就一个既定的基准不成?

网友D:
容易呀

用一个基准源,再电阻分压,OP跟随输出

网友E:
笨,LM10

自己去下载DataSheet看

网友F:
跟个射随器行不

楼主:
回复!

ADI的ADR130A有人用过吗?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G:
可以用精密稳压源。。。。

电阻分压产生0.5V。再用运算放大器缓冲一下产生低内阻的0。5V电压
运算放大器要有负电压供电哦。因为0.5V电压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