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仿真的优缺点,讨论下

楼主(2009-02-19):
(无正文)

网友A:
优缺点都源于“仿真”二字

仿真者——不用真枪真刀的玩,自然“省钱省事”。

仿真者——不是真枪真刀的玩,自然“不切实际”。

网友B:
有些东西,是需要自己亲自去体会的。比如说,疼是怎样的

网友C:
就跟YY一样,最终还得真枪实弹

网友D:
仿真用于验证,不能用于设计

网友A:
恰恰相反,仿真用于设计,不能用于验证

网友E:
仿真只能是演示理论,增进“了解”

仿真很难为对象建一个逼近真实的模,适合作理论研究。

网友F:
先要分数字模拟吧?

FPGA之类的,没有仿真恐怕不行
对于模拟电路,除了一些复杂滤波器,需要事先设计特性,定参数外,仿真一般是**肋

仿真嘛,主要是为知道个“可行性”,准确参数反正要做实验,这种情况,仿真能干的,人也能分析,人都分析不出来的时候,机器仿真估计也够呛

网友G:
我觉得仿真很好

不用焊元件、搭电路,就可以基本定量地分析一个电路。
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计算出来,前提是器件模型足够精确,软件的算法要好。在运用仿真软件时意识到这两点就可以了。

网友A:
FPGA之类的也必须最终玩真的,定案前验证不可少。

网友B:
俺用仿真主要是为了代替计算...

网友H:
好的仿真软件还是相当重要的

其实现在的设计已经离不开仿真了不是么?
别跟我说EWB,MULTSIM怎么怎么,那个太原始了

网友I:
我觉得仿真可以

我觉得仿真可以,在实施前仿真一下,没问题的话就作板子。不过就是有时候仿真能行实际费劲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