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并口扩展

楼主(2009-02-19):
用74LS373扩展输出,接8个LED,用74244扩展输入接计数器74LS193,
74LS373 1脚(OE)接地 片选与WR的或非接11脚(LE)
74LS244 1与19脚相连接片选与RD的或
调试中遇到问题是在读74LS244时,74LS373的输出会发生变化,变化的值与74LS244的输出相同,此时测74LS373  11脚(LE)仍为低电平,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换成374吧,可靠

楼主:
还是一样啊,读244会影响373的输出

网友A:
干脆软件模拟时序算了。

楼主:
软件模拟时序?
是不是不采用MOVX指令,而是采用CLR WR,  CLR P2.4 等给244地址,而后通过
MOV  A,  P0采数据
你认为是时序上出了问题,是如何出的问题呢?

网友B:
先看书弄懂单片机外部总线操作时序

再对比看看器件74hc373、74HC273、74HC574的datasheet

网友C:
同意片选线地址冲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