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制作电感

楼主(2009-03-10):
      请问怎样做电感,自制的电感怎样计算!!
      我用铜线在笔干上绕了几圈!!但是不知道怎样计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试下这个

空心线圈电感量计算.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0194256143.rar

网友B:
那Q值呢?

网友A:
这个好玩,哦勒

电感量计算.EXE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1101037211.rar

网友C:
支持4楼

4楼的准确,验证过,一直在使用

网友D:
俺也一直用4楼的。

网友E:
这里都是空心截面为圆形的线圈

  那如果是磁心非圆形的线圈,如何计算电感?
  比如紧帖环形磁心内外壁饶的线圈,该如何计算?

网友A:
下这个玩吧

电感器设计工具集 25种 16.7M.part1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1144935862.rar
电感器设计工具集 25种 16.7M.part2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1145113268.rar
电感器设计工具集 25种 16.7M.part3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1145818107.rar
电感器设计工具集 25种 16.7M.part4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115540133.rar

下载后更名为01.rar~04.rar , 方可解压.

网友E:
大叔的葵花宝典

  俺收下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