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104总掉电?

楼主(2009-03-11):
大家好,我有一款深圳盛博的PC104    ,用外购的电源模块给PC104供电,有一个问题,就是104经常掉电重起,几乎一天一次。程序正在运行,突然掉电了。开始怀疑电源模块过载,用电流表掐最大电流了,只有18W,我的模块是30W的。所以应该不是模块过载。我怀疑盛博的PC104的电源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特殊要求?大家谁碰到过这种现象,给解答一下,谢谢了。

楼主:
顶!

听别人说电源可能有上电后复位的问题,谁知道啊?

楼主:
1 启动保护是什么意思?您是指启动电流过大或短路,而使电源模块保护了吗?这个应该不是,我掐过电流,没过载.
2 接头没有问题,是新做的.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看

最好是先弄个串稳电源试试看
开关电源中的干扰 220V供电等有时候是说不清楚的

楼主:
我现在用别的电源模块代替看看,还有谁知道什么原因?我用的是广州金升阳的电源模块。

楼主:
顶!

望过来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