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使看看这一对管子是什么型号的1

楼主(2009-03-11):
最近在研究一个国外的板子:上面有用TP5LB和TN5LQ的管子塔成的H桥电路(用来做功放)
TP5LB做上管,TN5LQ做下管,估计TP5LB是P沟道的MOS管,TN5LQ是N沟道的MOS管。想找这两种管子,可是搜遍了BAIDU和GOOGLE也没有找到有这两种型号的管子,估计是管子上的字和实际型号不一致。
如果哪位大师用过这两种管子,请把它的实际型号告诉我,或发邮件:jlrhw@126.com,让我们用国内的技术,取代国外的产品,为国争光!!!
下面有这两种芯片的照片

网友A:
还能把抄板说地这么堂皇,真不要脸!

如果真是要“用国内的技术,取代国外的产品,为国争光”,何必还想着去拷贝。拷贝不叫“用国内的技术”。

网友B:
这叫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哈哈,争光就不必了,切记低调,哦勒

<BIG></BIG>

<BIG></BIG>
<BIG><BIG>1. 搜索时,少打最后几个字母会有更多内容检出 </BIG></BIG>
<BIG><BIG></BIG></BIG>
<BIG><BIG>2. 在关键词后+空格+封装(如本例:sot89,很重要),会缩小范围,容易获解</BIG></BIG>
<BIG><BIG></BIG></BIG>
<BIG><BIG>3. 有时,搜出条文中没有关键词,或只有开头几个字母,但进入正文后有可能就有了,本例即是</BIG></BIG>
<BIG><BIG></BIG></BIG>
<BIG><BIG></BIG></BIG><BIG></BIG>

<BIG></BIG>

TP5L.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291033818.pdf

TN5L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291534744.pdf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了,你真是大好人

谢谢大师

网友C:
为什么对华禁售

这两个元件可用于军工吗

网友D:
没看出有什么特殊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