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频红外对射管问题

楼主(2009-03-12):
最近碰到一个项目,需要使用红外对射管完成。
对射管距离约1米。物体穿越红外线的时间约5us,当物体穿越红外线时,红外接受管要产生脉冲输出,然后单片机捕捉此脉冲。

我不太明白,有这样的高频亦或是超高频接受管吗?红外线有散射问题吗,怎么解决?

网友A:
5us有200K的频率

小意思拉,很多光耦都能做到几十M的频率。

网友B:
这样的高速电路(不是高频,二者的讲究不同)比较难做

    单靠光敏管是不够的,关键是沿特性问题,需要合理的放大、整形然后再判断。一个有一定启发力的例子就是普通光耦和高速光耦的结构区别,先看看它们的器件手册吧。

楼主:
谢谢chunyang

光敏管输出信号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很重要,另外还需要对此输出进行整形放大,嗯,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