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液晶一个奇怪的问题(加个电阻解决)

楼主(2009-03-12):
这两天买了两个新的240128的点阵液晶,其中一个是好的,能正常显示,另一个上电后老是会出现竖条纹,偶尔也会显示正常,后来手摸在排线上就好了,每次正常显示,于是乎从d0--d7数据脚随便选了个脚焊了个1k的电阻到地,问题是解决了,每次正常显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阻抗匹配?

网友A:
我司也用这个,

我个人感觉是干扰,一受干扰就会出现花屏,竖条纹等.我也加过电阻来增大抗干扰能力.

网友B:
回复!

应该是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还有谁碰到过这个问题

驱动不足应该拉高才对啊

网友C:
我会一直关注这个贴

为此,我曾经废掉了2块屏,郁闷。
到底什么原因呢?以后可以都照此办理的

网友D:
应该是干扰问题

加电阻,让电平稳定.也跟驱动能力有关.驱动能力不够强,导致电平容易受干扰.

楼主:
另一种解决方案

程序中把initLCD,也就是液晶初始化程序放在main()的开始位置,问题解决,这样有硬件和软件两种解决方案。

楼主:
我想应该有很多人碰到这个问题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E:
常见情况:LCD输入阻抗高,容易受到感应干扰

网友F:
加个101也能解决

网友G:
应该是和启动时的时序有关

你那模块内部有MCU,可能与电源稳定性有关,你加了电阻(or电容)或手,或者在软件中改变启动顺序,都可能使得启动时序产生变化

楼主:
有没有专门做液晶的来发表下看法

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

网友H:
是干扰引起的

排线应尽量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