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设计

楼主(2009-03-12):
dc 5v,要设计一个0-2.5v的连续可调电源,电流50MA,请问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可调三端稳压电源,参考点引入一个负偏置即可

网友B:
LM317

用个LM317就可以搞定啊

网友C:
把LM317的稳压电路从0输出

把LM317的稳压电路从0输出
之前看到很多用LM317做的电源都是有个起始电压的,今天看到一个可以从0开始的电路,感觉不错,收藏一下,方便以后有需要时参考!

<H1>自制八档数显稳压电源</H1>     本电源共有3、5、6、9、12、15、18、24V八档电压输出,用常见的彩电八档预选开关切换(也可用其它双刀八掷开关),两位LED数码
管显示电压值。具体电路如附图所示。
    电路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稳压电路,一部分是数显译码电路。稳压部分以可调集成稳压块LM317为主,配以相应的分压电阻,获得八档电压输出。为减少LM317的功耗,变压器采用带中间抽头的。当输出电压在9V以下时,用12V交流电压;当输出电压在12V以上时,用24V交流电压,由继电器自动切换。为保证稳压输出精度,所用分压电阻R1-R14均用金属膜电阻,以保证温度变化时分压比不变。
    除R1、R2之外,其余分压电阻均用510Ω。在焊接前用数字表测出阻值,误差较小的用作R9、R10、R11、R12,误差较大的用于串并联。R1和R2也可采用串并联方法获得,且用数字表测量准确。R1根据所用LM317的基准电压确定。当电压恰为1.25V时,R1=1.25V×170Ω/V=212.5Ω,如不是1.25V,则用上述公式计算出准确阻值。R2=510Ω-R1。只要分压电阻选择合适,各档输出电压误差均可控制在1%以内。数字显示的译码部分已尽可能的简化。十位的数码管只显示1、2两个数字,用共阴数码管,仅用4个二极管就完成了显示译码。其笔
段6在输出电压大于12V时均有电压,因而兼做继电器驱动。二极管D1用于隔离。继电器两端并联的电解电容是防止切换电压时频频动作,且用于吸收绕组的反压。个位数译码采用了减笔段法,其表示方法如附表所示。即数码管以笔段全亮(显示8字)为基础,当显示数字3时,减去e、f两段;显示数显示数字5时,减去b、e两段;显示数字6时,减去b段,较之直接译码简单得多。为实现这一设想,个位数码管选用了共阴数码管,七个限流电阻值使数码管处于全亮状态。当需要减去某个笔段时,在对应电阻上加上12V电压,则该笔段熄灭,完成了减笔段显示。由于数码管的发光电压均在1.6V以上,所以,即使电路中串入两只二极管,其电压也仅1.4V,不足以使笔段点亮,因而,电路中的隔离二极管并不影响其逻辑功能。LM317第2、3脚上并联的二极管D16是起保护作用的,防止切换电压时偶尔出现的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时电流倒灌损坏LM317。LM317应设置足够大的散热片。电源变压器的功率应不小于40W。

网友D:
317是好但要加负压,精度不高的用两个三极管可以了!

网友E:
真是浪费,八档三个继电器即可

网友C:
看仔细哦,k1-1,k1-2是双刀八掷开关了拉,晕

这样使用较方便

网友D:
tyw大侠!这电路能从0V调起吗?

网友C:
可以的,缺点就是输入电源的地不能和输出共地!

网友A:
负偏置可以是对地的,也可以是把地“垫”起来实现

是所谓“绝对”与“相对”的差别,真正弄明白“电压”的概念,这些都是小菜。

网友D:
tyw大侠!再看这电路.

当D1-D5出现温度漂移的时候,输出电压稳定吗?

网友C:
好象影响不大,1N4007在75℃以下正向电流降额是稳定的,亦即正

网友F(2013-11-07):
确实不错,不用提供负电源,有创意,创意在于用P1和R1调节那个1.25v.
觉得不方便之处,在于需要P1调节,如果批量,人工调节成本太高,而且很不方便。
最好不要人工调节,哪怕加点元件都行,现在的元件和人工成本相比要低的多。
我正在设计,有点思路,因为是产品中的测试电源,需要从0伏起调。
还有,二极管的温度系数较大,这个温度调好了,环境温度变了,会不会变。
317的保护功能很好,最好还是借助317设计。

网友G:
如果负载固定,可以电阻分压。

网友H:
2个4148是负稳压,可以换更好的,就不用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