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的负载该怎么做?

楼主(2009-03-12):
有一款比较变态的电源,输出2-5V 300A,要做一个假负载模拟真实负载,负载该怎么做,请提供一点意见。

网友A:
据说可以用盐水缸

网友B:
买一根实用截面积30平方毫米的铜管

里面通水冷却。

网友C:
呵呵,最好再加个微型水泵:-)

网友D:
打错了没有啊!

是不是打错了啊   2-5V  300A
那功率不是600-1000W了么?  这种电源很少用到啊
如果真测试   可以把电源和测试铜棒放到水里
应该短时间通电吧!!!
而且如何判定其好坏呢?

发热量一定可观~用来烧开水不错~~~~~~~~~

楼主:
订做了6个0.1Ω/300W的电阻

用很粗的铜线接起来,用一个床头扇对着吹,嗯,效果还不错。

网友E:
关键是散热

负载关键是散热

网友F:
够变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