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B板层判断问题

楼主(2009-03-13):
小弟没画过多层板,只略知一二。

现有一个板,两层或四层,不会是其它层。

如果我在最外面看到了完整的电源走线,是不是就可以确定是双层板,而不是四层板,因为听说四层板内部有电源层,所以小弟推断最外层就不该有完整的电源走线。

不知这样的推断是不是成立。求有经验的大侠告知!先谢过!

楼主:
哪位大侠拔刀相助?

网友A:
我帮不了你

但可以提供个观点:

既然是推断,爱咋滴就咋滴

网友B:
用细砂纸轻轻打磨印边板缘,用放大镜看,若内层边缘无线条,

巧妙分辨主板PCB板层数

  PCB板本身的基板是由绝缘隔热、并不易弯曲的材质所制作成。在表面可以看到的细小线路材料是铜箔,原本铜箔是覆盖在整个PCB板上的,而在制造过程中部份被蚀刻处理掉,留下来的部份就变成网状的细小线路了。这些线路被称作导线或称布线,并用来提供PCB板上零件的电路连接。通常PCB板的颜色都是绿色或是棕色,这是阻焊漆的颜色。是绝缘的防护层,可以保护铜线,也可以防止零件被焊到不正确的地方。
  现在主板和显卡上都采用多层板,大大增加了可以布线的面积。多层板用上了更多单或双面的布线板,并在每层板间放进一层绝缘层后压合。PCB板的层数就代表了有几层独立的布线层,通常层数都是偶数,并且包含最外侧的两层,常见的PCB板一般是4~8层的结构。很多PCB板的层数可以通过观看PCB板的切面看出来。但实际上,没有人能有这么好的眼力。所以,下面再教大家一种方法。
  多层板的电路连接是通过埋孔和盲孔技术,主板和显示卡大多使用4层的PCB板,也有些是采用6、8层,甚至10层的PCB板。要想看出是PCB有多少层,通过观察导孔就可以辩识,因为在主板和显示卡上使用的4层板是第1、第4层走线,其他几层另有用途(地线和电源)。所以,同双层板一样,导孔会打穿PCB板。如果有的导孔在PCB板正面出现,却在反面找不到,那么就一定是6/8层板了。如果PCB板的正反面都能找到相同的导孔,自然就是4层板了。
  小技巧:将主板或显示卡对着光源,如果导孔的位置能透光,就说明是6/8层板;反之就是4层板。

网友C:
可以对着光线看,若内部有走线则可以看得到或者不透明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

谢谢楼上提到的几个方法。

小弟想问:在板子最外层看到了电源完整走线(所有该连电源的管脚都连到了这个电源走线)。前提2层或4层,是不是可以断定不是四层了。

因为4层的话内部有电源层,就不该在外层看到电源层。

这个问题涉及到4层板布线,小弟没布过。有此推断,不知对否?

网友D:
没谁规定电源不可以在外层啊!

网友E:
是啊,谁规定的啊?

别人说那么多你都不听???

网友F:
几个办法

1、板子上标明的:例如有些板子上就有一个透明的“小窗”,里面写有 T、2、3、4、5、B ,表明是6层板;有的板子上直接标有该板的物料编号,后缀就是板层数

2、通过看过孔,像前面老T说的,可以判断至少是几层板

3、看用的芯片,有BGA的,至少是4层板了

另外,知道是几层板好像没有什么用处,有些板层之多也出乎你意料,看到过一个国外的原厂开发板,上面的芯片密度不大,居然是10层板!

网友G:
看到有盲孔,可以判断应该是多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