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如何在端口加保护,使A、B间能承受380V/10分钟 不损坏?

楼主(2009-03-13):
485总线如何在端口加保护,使A、B间能承受380V/10分钟 不损坏?

楼主:
谁有好的方法?

485总线如何在端口加保护,使A、B间能承受380V/10分钟 不损坏?

网友A:
做不到

应该从禁止出现380V/10分钟这种情况下手

网友B:
考虑电阻加稳压管的做法,理论上可行,另外你要指出380V的

楼主:
应该可以做到,而且有可能将成为未来工业485总线的必须条

网友C:
要非常讲究才可能实现

    首先接口芯片要有足够的耐受瞬态电流冲击和高压击穿的能力,其次,在总线上串入快速响应的自恢复熔断元件,该元件的选择极为重要,后面并联压敏元件,导通速度也有严格要求。

网友B:
春阳每天都起的那么早哦?灌水不倦的:)

网友D:
能不能考虑使用交流耦合,数据使用曼码。这样50Hz工频信号

例如9600的波特率,基波跟50Hz的阻抗就差了近200倍。如果适当提高波特率,还可以进一步拉开阻抗距离。

当然485上要有很强的过压保护和电流承受功能。

网友D:
另外还可以考虑使用变压器耦合吧,就像网卡那样。

当输入信号太强时,变压器磁芯饱和,从而保护了485芯片。

网友E:
不要只考虑10分钟的情况,要考虑一直处于此种状态的情况

如果是我,先将380V箝位为485电平再说。

网友F:
可以的,但是对485的性能有一些影响

楼主:
有没有耐压380VAC,自恢复的保险。

网友G:
此方案可有参考意义?

T1、T2、T3采用基于可控硅的过压保护器件:TISP4015H1BJ;
D1~D3采用TVS,D1为双向5.1V,D2、D3可选单向6V~8V;
R3、R4可用MZ22-500RM,R1、R2可用同型号的PTC保护电阻,也可用普通的1W左右的电阻。

动作时间不大于2s,保护时间可长时间。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494549413.pdf

网友H:
开玩笑,LS的D1D2D4接上380就会坏了,T1T2T3能抗住2S???

网友G:
?LS算过了?

15楼已经提供了器件型号和部分器件资料。
应该可以计算出那些器件能否承受住380的考验。

倒是总线的驱动能力大为降低了。

网友I:
15楼的图

A、B、GND,任意两根碰上380,或者GND接地的话,只要有一根碰上相线就有好戏看。

其它情况就得看电路有没有隔离,隔离情况如何了。

网友G:
那当然,如果485芯片的输入测

那当然,如果485芯片的输入侧(指TTL电平侧)不进行隔离的话,是不安全的。
但是不明白19楼所指的“就有好戏看”是什么意思?是触电?是损坏保护器件?还是损坏系统内的其他部件?

另外,我大概明白16楼的意思了,xwj大概是认为电路的左侧是出口右侧接485芯片,所以认为D1~D4一上380就飞了。

电路左侧的A、B、GND是接到485芯片的,右侧接到总线。

其实在485总线用这种电路没有多大意思,因为降低485的通讯性能,而像485之类的通讯线属于弱点,一般不会也不该与380的线路距离太近,否则,这种施工太不规范了。

但是,就楼主所需之功能而言,我认为上述电路基本可以满足。
还有,如果系统的隔离有保障,可以不接GND,那么D2、D4、T2、T3就可以不用了

网友F:
选择PTC

在AB二根线上各串联一个PTC,常温阻值越小越好,比如30-60欧姆。
AB靠近芯片和地之间各加双向限幅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