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弱弱的问句,怎么在发帖的时候附上电路图啊~~

楼主(2009-03-13):
RT,我有好多问题想请教大家,但不把电路图附上去,大家又不能给我讲解明白,所以先请大家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不胜感激~~~
  我看到了后面的上传图片,但电路原理图不是图片啊,截下来也发不上去。

网友A:
点右下方"上传图片/文件"即可

网友B:
需要安装图像处理软件

    比如PhotoShop等等,简单版本的都可以,按“Print Screen”键进行全屏拷贝,然后在图像处理软件中新建文件再粘贴过来,剪掉不需要的部分,再选低分辨率的gif格式存储即可。上传图像文件时用楼上交待的方法。

网友C:
我都是直接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做的。保存为gif文件。

楼主:
·

多谢各位的帮助。
我想问下楼上的,用WINDOW自带的画图工具怎么打开电路原理图啊,打不开就没法另存啊,这个方法我也想过,谢谢~

网友C:
直接用键盘上的抓屏键(print scrn)呀,然后粘贴到画图。

楼主:
电路图出来~

图片出来~

楼主:
哈哈 成功了

多谢楼上各位对我这个菜鸟的帮助~~~

网友C:
这是一个boost升压型的开关电源图呀...

网友C:
恩,仔细一看,的确是34063...这个图应该从数据手册里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