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34063芯片内部电路的工作原理,呵呵,刚刚学会怎么发图

楼主(2009-03-13):
如图,这是个典型的MC34063升压电路。我想请教下,这个电路是怎么把电压升到我想要的值啊。我查了资料后了解到,大概应该是开关器件Q1,Q2不断开和关,导致电感L产生自激,输入电压就是由于电感的自激不断升高,然后达到想要的输出电压。而R1,R2是反馈电路,如果输出电压过高,5脚电压就高于1.25V,比较器就输出低电平,导致Q1,Q2关闭,电感自激停止,输出电压又会慢慢降下来,达到想要的输出电压。
这是我所了解的,但是我有疑问,Q1,Q2的关和开,怎么会导致电感的自激,输入电压应该是Q1的集电极电压,这也会变吗。然后Rsc是什么作用。二极管1N5819呢。 我是个刚从学校出来的菜鸟,只有数模电基础,请大家帮我讲下,谢谢~

网友A:
不是电感的自激,而自感。找一些电感的资料来看看吧

电感有保持电流不变的特性,所以有自感电动势和自感电流,从而可以升压。

楼主:
~

楼上的大哥,电感的基本作用我知道啊,我的疑问是输入电压不是Q1的集电极电压吗,也就是Q1的工作电压,Q1的开、关会导致集电极电压的改变吗?
然后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啊,6脚和7脚间为什么还要接个小电阻Rsc.
谢谢~

网友B:
如下:

Rsc过流保护用.
若电流过大,V6脚-V7脚压差过大,振荡器Osc停振,三极管关闭.

升压原理:
当Q1导通时,12V->Rsc->L->Q1ce到地放电,电流够大吧(实际上由于电感的作用不会无极限)!假设电流为I1.
Q1关闭后,电感要保持刚才的大电流I1,但是Q1是关闭的,12V->Rsc->L->Q1ce到地这条线路是行不通了,于是通过12V->Rsc->L->1N5819->Vout放电.因为电感要尽力保持刚才Q1导通时的大电流I1,并且理论上会不顾任何地方的任何电压,当然这也包括即使Vout>Vin也要尽力维持Q1导通时的大电流I1.

楼主:
~

哦,谢谢楼上的解答,很多疑惑一下子就解了,再次谢谢~

楼主:
~

呵呵,其实我知道1N5819是续流的作用,但具体是怎么续流的却不清楚,现在明白了。还有,4楼所讲Rsc通过限流作用控制Q1的开和关,那么也能控制输出电压。加上反馈电阻R1和R2,是不是有2个途径控制输出电压呢?

网友C(2009-09-02):
上面电路28V的输出->r1->r2->gnd 构成一条回路,其中r1和r2分压28V ,经计算可以得到2.2K上的分压约为1.25V,所以当输出大于28V时,5脚上的分压和模块内1.25v的恒压模块输出比较此时比较器输出为0,控制RS触发器的关断,电路输出为0;反之亦然输出为1,控制RS触发器的导通,电路输出电压

网友D:
对电感来说,不是自激,是他激
可以构成自激励电路的电感,一般有2个绕组

网友E:
这个LZ很有意思...

网友F:
呵呵,其实我知道1N5819是续流的作用,但具体是怎么续流的却不清楚,现在明白了。还有,4楼所讲Rsc通过限流作用控制Q1的开和关,那么也能控制输出电压。加上反馈电阻R1和R2,是不是有2个途径控制输出电压呢?  ...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中的5819并非用于续流,而是用于隔离,在Q2导通时,防止Co的电能被Q2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