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振弦式传感器测频问题!

楼主(2009-03-13):
小弟刚刚开始接触振弦式传感器,现在做到东西要求测出在一定压力下传感器内部钢弦的共振频率。因为刚刚开始,我就搭了一个电路准备发脉冲后用示波器测一下频率看看效果,但是测量的时候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

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为msp430,用一个IO口发一个大约300uS的高电平脉冲,然后一直低,用示波器测点在传感器两头(相当于1N4148两端)触发模式一直什么也测不出来,后来居然发现,示波器未接上时两端电压正常,约等于零,示波器探针一接上两端电压就变成了2.6V。反复测试多次,中间怀疑电路搭的有问题,又重新搭电路测试,仍是这样。

电路参考网上查到的,原图如下:
我感觉那电路上传感器接法有问题,才把电源正也加上的。原图同样不解。感觉是那图错了。或者真的是这个传感器就应该这样接。

高手不要见笑,小弟实是不解...我自己怀疑是否因为振弦式传感器出来的两头内部实际是一个电磁铁,可等效为电感,难道这电感和示波器探针里的电容起了什么振荡???

无奈之下,心在准备按原图接一次试试,不行了再在两端接上过零比较电路后用示波器测量比较器输出。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看看,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楼主:
晕。图没发上 重新传

另 振弦式传感器资料:
http://www.**/xsj07/xsj073613w.asp
http://teacher.swun.edu.cn/teacher_manage/upload/2007060608465132740.ppt

我实际连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资料上的接法没道理啊。

不行我就试试把。。。

网友A:
原图错误,楼主改接的也许正确,但要考察传感器内阻

内阻过低的话,要接限流电阻,再就是要注意示波器的接地问题,不可有潜地,即示波器地线夹与电路地之间不能有电气回路相通。

楼主:
刚发现的问题

谢LS,也提到了一个刚发现的问题。

其实示波器即便不接到传感器上的时候,传感器任意一端,与示波器两线夹之间也有压差...汗了一把。和红线夹之间是3V左右,地线夹是2.6V左右
“即示波器地线夹与电路地之间不能有电气回路相通”,我这个肯定有回路相通了。
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注意过,不过以前用示波器也没发现问题。示波器和所测设备都是直接接到市电上的。怎么这次就?

另:传感器内阻88欧姆,确实小...

楼主:
这下复杂了。

如果要示波器地线夹和电路间不能有电气回路相通的话...

参考了参考些资料,只想到先用运放做个简单的过零比较电路来检测钢弦回馈过来的振荡信号,再测了。

能否提供些好的~可行的测量方法或者思路,大家讨论讨论啊。

楼主:
题外话~

谢谢春阳大叔,大叔一定注意自己身体!适当减少网上时间 嘿嘿~~~

楼主:
明天试过再来!

RT!
不信搞不定它了。!

网友B:
干什么用的?

网友A:
用变压器给你的电路供电可阻绝潜地回路。

网友C:
这东西没这么简单。返回来的信号电压低得很呢。

楼主:
回大家:

TO 9楼:yewuyi
 干什么用的?
 测矿山岩体压力用的,因为要组成网络后直接远程检测,不能用现成的读压力的设备(是个小盒子,只能在近处操作,其原理也是读频率)只能自己做。

TO 10楼:chunyang 大叔
10楼: 用变压器给你的电路供电可阻绝潜地回路。
  恩,我这就找个变压器。

11楼:确实没那么简单,现在只是想用示波器大致看一下,返回来的信号处理才是大问题!

楼主:
11楼有这方面经验的话,给指点指点啊~

~~~~~RT

网友A:
返回信号要经过低噪放大器进行信号放大

    具体什么类型的放大器及需要多高增益由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幅值和后级处理电路的输入要求共同决定,所以先搞清传感器的输出幅值吧,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器件手册,然后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测量。

网友A:
百mV级的信号幅值不低了

放大器比较好做,怕就怕uV级的信号加长电缆,那可就是艰巨的挑战了。

楼主:
大叔说“比较好做”,我稍稍有点信心了~~~

放大器只是在书上见过。。。从来没真正用过。至于信号幅度多高算高 多高算低 更是没有感性的认识
信号衰减到0前振荡大约6次,幅值从200mV左右开始逐渐衰减到0

回宿舍前顶次~明天继续搞它

楼主:
好几天没来了 更新进展

我上面说的“信号较弱(200-300mV)并且在振荡4 5次之后即衰减得看不到了”
是我弄错了。

振弦式传感器采用一般扫频激励,即发射一段频率变化的脉冲(约150ms)再延迟等待约20ms在测比较准确。刚开始理解的不深入,在示波器上就看到那几个明显的振荡,以为就是了。阅读了更多的资料后才明白,那较明显的百mV级的几次振荡根本就不能纳入最后的频率测量结果。

实际回馈过来的信号相当弱,在示波器上只能大致看出来有信号,幅值大约只有不到20mV,而且几乎是被淹没在一片噪声中......

恶补运放知识中。准备用multisim仿真后再实际实验。

为了大家能多多提供点意见~提供写详细的数据~~~:传感器:Geokon4300EX,共振频率上下限:3000Hz~5000Hz(这也是做低通滤波器要考虑的),输出信号幅值:不足20mV......

意见啊意见~~讨论啊讨论~思路啊思路~阿门

楼主:
P.S.

谢谢 chunyang 大叔的意见~期待更多意见~嘿嘿

楼主:
最最新进展!!!

加了放大器滤波后波形已经规矩,上图:
扫频150mS,这张图片是触发方式175mS后的输出波形

楼主:
大家不要笑,我的电路原理图

这是激励电路,原本是采用我二楼的那个电路,激励比这个还强一些,但是因为接地点的原因,二楼那个图直接放大后放大器输出是+-12V(放大器偏置电压就是正负12V)...就糊弄了糊弄改成这样了。准备换用MOS管...

小生初入门,进展也慢,大家不要笑~嘻嘻

楼主:
滤波放大电路

最最简单的一个了...只放大两倍,后面暂时还没有再加放大和整形的

网友A:
呵呵,进步需要逐渐积累

    如果确定了信号幅值,下来要关心信号的频率或频谱分布,放大电路还要注意频率特性的,这决定了器件的选型也影响到电路的结构。

楼主:
总结+计划!

总结:激励电路问题。滤波电路还不够好,毛刺相当多。等等等等

计划:激励和滤波电路完善+再一级放大+施密特触发器,把这个信号整形成方波再用单片机计数~~~~~~

希望大家支持支持新手,有问题我还没有发现的,能力问题看不出来的,还有下一步大家有什么意见,老鸟多提点提点啊!!!!!!

您的批评和意见是我们新手进步的催化剂~~~!

楼主:
哇!终于又见到chunyang大叔了!

谢谢大叔的意见!
关于器件选型我也是有很多迷糊的地方的,就像放大器,那一堆参数现在还有很多搞不明白什么意思...还有放大电路,我是恶补了三四天电路和模电还有自控原理......才好像真正明白了一点点(相对在学校时候的理解,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实践,可想而知...)

这大概是我的第一个实际的项目,从刚开始的一点信心底气都没有,现在至少有使劲的方向了。

这两天加把劲,搞定它!

p.s:大叔我也是自动化专业的,嘿嘿~~不过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二类本科院校。

楼主:
顶着“刷墙”的风险再一贴

如果再有进展,我一定随时更新,关于这个传感器的资料实在太少了,希望这点小小的经验也能为以后做这个的提供点帮助

楼主(2009-07-18):
有不懂的、想深入了解的,可以给我发邮件

把最终的原理图放上,供大家参考

系统本非低功耗系统,而且就该应用来说采用该单片机也许并是最合适的。当时因为别的原因才用的。我放上的这块没有显示和通讯部分,显示和控制、通讯通过I2C总线传给主MCU来实现。

系统已经稳定运行一个月以上了

电路有欠妥的地方,欢迎大家拍砖、指点!

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可以发邮件和我交流:ayl439@163.com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1820364331.rar

网友D:
解答示波器接地问题

示波器的表笔是的地线是和示波器机壳相连的,
而你的设备的地线估计是和开关电源的PG相连的,
即便你的电源系统没有真正的接地,那么这两者也会在插排中形成连接。

所以示波器的地线夹子最好是夹在地,不要夹在别的地方。
如果确实想测量差分的量,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用示波器的地线夹子还是夹地,然后用两个探头分别测量被测物的两端,然后示波器调成CH1-CH2的减法模式,这是最提倡的做法。

另一种办法就是搞一个隔离变压器,把示波器或者设备隔离开。
不过这种办法不推荐。

因为示波器的探头是一个高阻输入这个没错,但是地线夹子可不是高阻输入,夹子会严重干扰电路本身的工作。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说的很详细!

这个错误其实犯了好几次了...翻翻以前的帖子,居然以前在论坛上也问过这问题,而且上次也通过隔离变压器解决了,后来隔离变压器别人拿去用,我也给忘了......实在是抱歉!

LS兄弟的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这个帖子的东西,也给我点意见。

网友E(2010-04-26):
我最近也在搞这方面的东西,求教

网友F(2010-08-21):
lz你好,请问你有没有涉及振弦式传感器的动态测量,我在技术交流区发了一个讨论帖子,请指教。此外,你设计的这个传感器的电路图可以给我看看嘛,纯粹从头学习。

网友G(2010-12-08):
两个图是不是正确的振弦信号

请问楼主,我这两个图是不是正确的振弦信号
我用的是2Khz,100ms长度的方波激振,激振后停一段时间再激振,请各位指正

信号经过一级 100倍放大

网友H(2011-03-16):
这种传感器的输出时间段和激励时间的长短还是很有关系的,都到了几乎快彭亏的边缘了,还好是弄出来了,希望做这个的多沟通,578639799  注明 弦式传感器。楼上的波形后边应该是测量的信号输出了

网友I(2012-06-26):
虽然说这个帖子老了点,不过我现在要开始搞这个东西,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出来讨论啊?

网友H(2012-10-17):
这个东西 扫频有些传感器可能读不出来

网友J(2016-11-22):
引用 网友H:
这个东西 扫频有些传感器可能读不出来

我现在正在做这个  采集器   我用的扫频方式    可是我看不到回波

网友K(2022-05-09):
您好您的振弦采集仪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