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

楼主(2009-03-14):
这蒸汽开关是什么电气原理呢?看了看,不知道怎么接着拆

楼主:
回的好快啊

这么说它是机械方面的装置了?

网友A:
你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用嘴吹

网友B:
是双金属片温度开关哦

<PRE>电热水壶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电热水壶接通电源加热后,水温逐步上升到100度,水开始沸腾,蒸汽冲击蒸汽开关上面的双金属片,由于热胀冷缩的作用,双金属片膨胀变形,顶开开关触点断开电源。如果蒸汽开关失效,壶内的水会一直烧下去,直到水被烧干,发热元件温度急剧上升,位于发热盘底部的有两个双金属片,会因为热传导作用温度急剧上升,膨胀变形,断开电源。因此电热水壶的安全保护装置是设计的非常科学与可靠的。这也就是电热水壶的三重安全保护原理。
</PRE><PRE>一、电热水壶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水开可以自动断电?电热水壶的工作原理为:利用水沸腾时产生的水蒸汽使蒸汽感温元件的双金属片变形,并利用变形通过杠杆原理推动电源开关,从而使电热水壶在水烧开后自动断电。其断电是不可自复位的,故断电后水壶不会自动再加热。</PRE><PRE>二、电热水壶的三重安全保护装置是什么?第一重:蒸汽开关,当水沸腾后蒸汽开关会动作,使水壶断电;第二重:干烧保护,如蒸汽开关未动作,水将会一直烧下去并不断减少,当水低于最低水位或烧干时,另一温控上的双金属片会动作,使水壶断电;第三重,如以上均失去作用,随着温度升高,温控器内一塑料推杆将会熔化,使水壶断电。

三、电热水壶按照外形结构有那些分类?
按结构分为直插式和旋转式。直插式就是壶体与底座不能旋转,用发热管直接加热;旋转式是壶体与底座可以360度旋转,用发热盘加热。目前市场常见的大多数产品为旋转式。
</PRE>

网友A:
呵呵,楼主帖的蒸汽开关确实是双金属片的

    家用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压力式的是工业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