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问题

楼主(2009-03-16):
我们公司有一款产品用以下如图所示的LED驱动方式,其中有一路总是烧LED,全部的元件都是用同一批次,不知道问什么会是这样,请各位大虾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楼主:
PCB LAYOUT没有问题

PCB LAYOUT没有问题,有的LED是点亮一段时间后才烧掉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测量一下各路电流

然后检查各路三极管和电阻。
不可能有其它问题。

楼主:
各路的电流一样,

三路的电流都是22.0-22.5MA之间(工作状态),5.4-5.7MA之间(待机状态),死灯就在待机状态下死掉!!郁闷呀!

网友B:
建议3路同时

建议烧坏的一路同时串上电流表和并电压表,监控使用的时候的情况,是否周围有高压串进去,电压是否干净,可以并上一陶器电容试试,看你意思是待机状态才烧灯,查看你con_seg_a在待机状态是什么状态?(用示波器看哦),3组灯颜色是否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该电路为8字显示板其中的一段,是有单片机控制的。con_seg_a接一个开关管由单片机做控制该段的亮灭,不良的板我用示波器量看了状态,驱动的波形和频率不稳定,正常的板板都是有260HZ左右的方波驱动的。因为这板在室外使用,我们之前有在单片机和开关管上涂抹胶水,我就试着吧胶水洗掉,重新量了驱动的波形和频率,嘿嘿,正常了。真是奇怪,早上做了这个动作到现都还没有死灯(昨天一换上去最多不到3个钟头就有死灯),嘿嘿,应该就是胶水惹得祸。
不知道问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们做批量都上了胶水,偏偏有几块板出现这样的问题。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