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传导,效率很低,请各位指点,谢谢!

楼主(2009-03-16):
市售散热器型材,四边铣掉做盖子,不锈钢做一个盒子,合上就是水箱,用热敏电阻侧温。采用2片60W的半导体制冷片,冷端贴水缸盖子,热端有散热器,风扇。水大概一斤,按计算:效率50%,应该每分钟降下一度,实际却非常的慢。请做过相关东西大哥赐教!!谢谢!!!

网友A:
你的半导体制冷器可能在水箱的下方

你的半导体制冷器可能在水箱的下方,如果发热体可以在下面,制冷的最好不要,因为这样不利于谁的对流。

还有半导体制冷器本来效率就很低的。
还有,你的电源是否强劲?

网友B:
你的容器不是热绝缘体

效率自然更会下降

楼主:
谢谢二位!!

制冷片在上面,贴了一点保温泡膜的

网友C:
其实那个应该叫能效比吧,

对于空调等制冷设备,一般用能效比来表示综合效率,
当然,电机,压缩机都可以用电效率和机械效率来计算,但是介质工作涉及的是热量运输而不是能量转换,所以不便用效率来表示。
一般空调的能效比在3-5之间,最高可到8.
所以冬天用空调取暖,比电热器要省电许多。
据说现在新型的电热水器,效率可以到100%以上,接近200%,可能也是用的这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