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下对于一号干电池始终有一30uA的放电电流意味着

楼主(2009-03-16):
我有一用三节一号干电池做电源的设备,工作时电流20mA关机后始终有一30uA的电流存在,请问一号电池在30uA的连续放电下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A:
参考一下

出口商品技术指南--电池 194页 3.3M.part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7163322949.rar
出口商品技术指南--电池 194页 3.3M.part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7163519911.rar
下载后更名为 01.rar~02.rar , 才能解压

网友B:
看你的电池容量有多大了

楼主:
就是普通一号干电池

就是普通一号干电池,始终有一30uA电流存在能**半年吗?

网友C:
如果你的电池是正规厂家的

可以找他们要一个PDF文档,里面有容量和放电特性等一系列参数。

网友D:
同意4楼,半年时候估计很难

不好的电池用过后放半年早就流水了,你可以测你家的遥控器看静态电流是多少,遥控器可以用一年半载没有问题,如果测出来是大于你的2倍,那放半年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干电池的容量

比如偶们常用的5号碱性电池,大概容量在600mAh到1000mAh左右,
而1号碱性电池,容量大概在2Ah左右,
普通锌锰电池的容量大概是碱性电池的1/4
以1号普通电池500mAh为例,30uA放电能用17K小时,相当于17个月。
以5号碱性电池1000mAh为例,30uA放电能用33K小时,相当于33个月。

网友F:
AA 5号碱电一般容量大于2安时

D型 1号碱电容量绝对大于6安时。普通的容量就看厂家和储存时间了,一般都不到碱性的三分之一。

网友E:
LS,不要想当然以为LZ买到的电池都是真的哦

如果是合格的电池,
5号碱性容量应该在1800mAh以上,
1号碱性容量应该在4000mAh以上,
以最差的情况来说明问题,能证明可行,
以最好的情况来说明问题,只能说可能行。
当然了,如果是以小电流放电的话,电池放出的电力会多些。

网友G(2011-02-17):
请教下当干电池电流放干后持续以5ua的电流放电,它的电压是多少?会出现虚高的电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