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三极管这样用合理吗

楼主(2009-03-16):
(无正文)

网友A:
非常不合理

楼主把三极管简化成一个电子开关了,却忘了其导通条件和工艺参数等。

楼主:
好像可以工作吧

当交流电下正上负时,D1反向截止.
当交流电上正下负时,三极管流过电流Ib,Ic
在三极管的Vceo=400V的情况下,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仿真后的结果

是不是只要参数选理,三极管这样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B:
仿真错误

MCU内部不是个开关
要考虑MCU内部的保护二极管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不管MCU输出什么电平,三极管都会导通。

楼主:
6楼说的得...就没想到这个问题

要实现如下功能,电路该怎么设计呢?

1.当控制电路处于空闲状态时(没有输出驱动负载时,控制电路维持工作所须
  电流很小),用一个高阻值电阻维持电路工作,降低对电源电流的吸收.
2.当控制电路接收到控制信号时(即将向负载提供驱动电流),先通过一个取电
  电路从电源取得足够的电流,再去驱动负载,驱动负载结束后,取电电路停止
  工作,重新回到小电流工作状态.

网友C:
220V 一端接 VCC ?

楼主只要搞懂“悬浮”和“隔离”的含义,后面的自然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