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控制一个128*64的点阵液晶,用c代码小还是用汇编代码小

楼主(2009-03-17):
  我要控制一个128*64的点阵液晶,用c代码小还是用汇编代码小?
  程序的占用最多的应该是送到液晶的数据,不知用c和汇编哪种编译后程序容量小?

网友A:
有区别吗?

点阵数据都一样大的吧..
至于程序哪个大那要看谁写了..

(偶在本坛的处<# 发言内容含有被禁止使用的词语>女贴献给楼主了.....)

网友B:
理论上汇编的代码效率最高

不过在这里,人的因素才是最大的,用自己擅长的吧,不要追求这些细微末节。

网友C:
这实际上是一个自然成立的“定理”

假设C的代码比汇编小(其实这个概念可以是时空的),则C的反汇编一定小于汇编,而两者都是“汇编”必定相等,矛盾。反证得此“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