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检测

楼主(2009-03-17):
以前的低电压检测,
都是用IC做的.
现在的MCU好像有BLD(低电压检测)功能.
见下图.
有个问题就是: 门槛电压是不是与电源电压Vdd无关的?
MCU内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网友A:
你可以设想单片机内部有一个可调基准源

在一定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基准源的输出是基本不会变化的。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用TL431产生2.5V的基准,无论你用的是4V输入,还是5V输入,其2.5V输出的基准基本无变化。

其变化量和2.5V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楼主:
嗯, 是啊

可能是里面有个恒流源了~~

网友B:
这个在datasheet里肯定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