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D芯片的英文怎么解释?

楼主(2009-03-17):
Unipolar Full Scale Error ±62 ppm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单极全程误差

网友B:
圈圈觉得应该是满量程误差,而不是全量程误差。

就是最大值时的误差。值小时,相对误差要增加。

网友A:
建议楼主去具体了解一下ADC的非线性微分和积分误差

单从字面上说是不可能理解的。

楼主:
应该是满量程误差

"就是最大值时的误差"  这个我不同意,可能在一半值时出现最大误差

网友A:
这就是ADC的积分误差,在全量程上,偏离理想值的最大值

网友C:
此“Full-Scale Error”非彼“满量程误差”

英文文献跟国内教科书的叫法不同,这个“满量程误差”就是指那个量程本身的误差,就是 Code = 111...111 那一点的误差,不管中间过程(中间过程由非线性之类管)。
也就是( 以 16 位 ADC 为例 ):

    FSE = abs( VT[65535] - VM[65535] ) / FS

实测时,因为每个 Code 其实不是对应模拟电压的一个点,而是对应一个 LSB 区间,就用从 111...110 到 111...111 的翻转电压作为满量程判断标准。单极性 FS 就是 VREF:

    FSE = abs( VT[65534.5] - VM[65534→65535] ) / VREF

而不是按我们的习惯理解的:

    FSE = max( abs( VT - VM ) ), i=0..65535

VT 表示理论电压,VT=LSB×i,VM 表示实测电压

网友D:
当中的unipolar有什么特殊所指?

楼主:
±62 ppm 也只有万分之0.62的精度

网友B:
照7楼的说法,俺的理解就是正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