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5外接三级管驱动问题

楼主(2009-03-17):
最近作一个灯条,用595外接三级管驱动3个led,led用12v电压,开始的时候用595输出直接接三级管的基极,发现基极电流很大,有10几个毫安,但用另一款ic lpd6803的话,输出直接接三级管确没有问题。请教下为什么595直接和基极连不行。

楼主:
电路如下

如果不接r1,基极电流很大

网友A:
当然要接限流电阻

网友B:
如果不接R1,基极电流很大

那是当然的。

网友C:
基极电流很大,有10几个毫安?

楼主:
595的话最大18ma左右吧

不过用另一款ic,lpd6803不串电阻又没问题

网友D:
不串电阻的话多大电流完全取决于芯片输出内阻

就算你现在能用,说不定换个芯片就相差很大了...

网友E:
必须串限流电阻

很多人包括工作了几年的“老”工程师其实根本没有弄懂三极管的基本工作原理,“不重要”吧……

网友F:
用NPN管就是在扯淡

RT

网友G:
基础知识,拿本最基础的电子书都应该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