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83驱动TRAIC可控硅的典型电路所遇到的问题,我估计是软件

楼主(2009-03-17):
moc3083驱动TRAIC可控硅的典型电路的问题:
当TRIAC的A1和G被击穿后,竟然还可以正常使用,其实也不算是击穿,实测电阻37R,用BB档量的话万用表一直响,这算不算是被击穿?
TRIAC是拆下来测的。未使用的是75R左右。
但是可控硅照样可以用,控制也正常,如果不测,根本就发现不了,这个现象正常不正常?
    TRIAC是25A,800V的。
    厂牌:ST
向大家请教......

补充:
这样的TRAIC算不算坏掉,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正常的TRAIC的A1和G的电阻是~75R.

软件要怎么写?控制应该有难度吧

我估计是软件造成的.....

网友A:
详细点能更加吸引人

楼主:
内容已经补充详细

网友B:
你得拆下来测才算数

不能引入电路节点参数

楼主:
是拆下来测的,装的是插座....

楼主:
负载是电动机,控制正反转的

楼主:
!!

这样的TRAIC算不算坏掉,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正常的TRAIC的A1和G的电阻是~75R.

软件要怎么写?控制应该有难度吧

楼主:
我估计是软件造成的

不知道大家如果做这个东西,软件会这么写?

目的是能让电动机精确定位......

继续顶.....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继续顶....

楼主:
因为有人刷墙,所以我再顶一次,请斑竹放我一马

网友B:
你的可控硅要选足够大规格的

电机启动电流远大于额定电流,又是感性负载,用调相法调速的话,在低速时会有强烈冲击,所以可控硅的规格选取非常重要,至少留5倍余量。

楼主:
可控硅型号是25A,800V

电动机不是很大,转速不是很快,我看着像是匀速的,但是不好定位
调相法调速软件是怎么写的?

A1和G电阻变小是什么原因?
会不会用着用着就被击穿了

楼主:
最新的测试结果

A1和G的“阻值”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电阻逐渐减小,最后会小到22R,然后电动机
的转动就不正常了。说明TRIAC已经坏掉了
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B:
电阻还有逐渐减小?

换合适的电阻再测

楼主:
to chunyang

A1和G的“阻值”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阻值“逐渐减小,最后会小到22R,然后电动机
的转动就不正常了。说明TRIAC已经坏掉了
阻值-------用万用表测A1和G之间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