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阻焊层上写字应该标在哪里?

楼主(2009-03-17):
不知道 top solder 和 top paste 哪个是阻焊层,哪个是助焊层?

网友A:
定义如何就如何

网友B:
可以放在TOP OVERLAY或BOTTOM OVERLAY层上

BOTTOM OVERLAY层的文字要镜像放置

网友C:
自己翻译solder

网友D:
top solder是阻焊层

top paste是做钢网时用的,将锡浆印在焊盘上,做PCB板时不需要。

网友E:
top solder是焊接层好不好...在上面画线将露焊盘出来

网友D:
呵呵。。我们习惯叫他阻焊层

默认状态下是铺满全部PCB板(避开焊盘),在这层上画的线,将不上阻焊油。
和电源和地层一样,画线表示分割。

网友E:
我汗...俺电源层都是自己画的铺铜...

焊盘上会自动在相应的solder层上画上比焊盘稍大一些的走线。

网友D:
00你牛

电源层默认就是全部铺铜的,你怎么画?

除非你将它设成是中间层了。

网友E:
是的,是中间层~~~俺一般是增加两个中间层当做电源和地

自己怎么折腾都行~~~应急时还可以走点小线...我觉得这样更符合俺的习惯,嘿嘿。

网友F:
这才体现出灵活

楼主:
做出来以后明白了

以前我写字都在overlay,后来公司为了省钱和快,都不做丝印了,所以没地方写字了,于是改写在铜箔层。后来发现写的字没法和铺铜连在一起,造成潜在EMC问题。
看字面,solder是焊接,而paste是膏,也就是焊膏,也是焊接用的,那岂不是意思差不多啊?所以糊涂了。查看 Help里面找了半天没找到具体定义,急了。随便选了一个top solder,板子做出来了,总算明白了,原来 top solder 是顶阻焊层,意思完全反的 :(
不过看全称可能也对,就是top solder mask,但缩掉了mask就理解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