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把凌阳61板连到USB接口上

楼主(2009-03-19):
我买了一块凌阳61板单片机,它自带了一个EZ_Probe数据线,是5并口(连单片机)转到25并口(打印机接口)的,但是我的手提电脑上没有25针,我也不方便用台式机,我有一根25针并口转USB接口的数据线,但两根线一连发现还是不能用。我的凌阳61板单片机怎样用USB连接到手提电脑上?请问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如果接口确实是标准并口的话

你只能去买块串并口PC卡扩出标准并口,否则用带并口的计算机吧。

网友B:
USB转的并口没用的

你买个USB PROBE吧
USB转了也没用的。。。

网友C(2010-03-21):
凌阳SPCE061A开发板/凌阳61板(机器焊接成品板)支持USB下载程序
61mcu.taobao.com

网友D:
开发指南

  凌阳创新SPMC75系列单片机内嵌在线仿真电路,通过连接凌阳创新公司提供的在线调试器(USB Probe),结合集成开发环境u'nSP IDE就可以实现在线仿真、调试和下载。
  SPMC75芯片有三个专门用于仿真调试的引脚(ICEN、ICECLK、ICESDA),用户在制作自己的目标板时,只需要将SPMC75芯片的ICE引脚(ICEN、ICECLK、ICESDA)引出,加上电源(+3.3V)、GND构成与在线调试器(USB Probe)连接的接口电路。
一、认识在线调试器(USB Probe)    在线调试器 Probe 说明书下载
  Probe为开发SPMC75系列单片机的在线调试器,结合集成开发环境u'nSP IDE即可完成对SPMC75系列单片机的在线仿真、调试与下载,其实物图及系统连接示意如图1-1所示:
图1-1 Probe实物图及系统连接示意图

Probe有三种接头形式,信号定义如下:
PS2接头直插接头
信号说明

管脚号
信号名称
说明
+3.3V
由外部给Probe提供一个+3.3V电源
ICEEN
连接到SPMC75芯片的ICE_EN引脚
ICECLK
连接到SPMC75芯片的ICE_ CLK引脚
ICESDA
连接到SPMC75芯片的ICE_ SDA引脚
GND
系统地
NC
悬空

二、硬件开发系统的连接
图1-2 硬件开发系统的实际连接示意图

  硬件开发系统的实际连接示意图如图1-2所示。
  将在线调试器的USB连接线的扁口端插入PC机的USB接口,另一端(PS2接头或直插接头)接到用户目标板或SPMC75的EVM板。然后给用户目标板或SPMC75的EVM板连接电源。
三、仿真调试
  硬件连接完成后,可以配合SPMC75系列集成开发环境u'nSP IDE进行下载、仿真和调试程序,如图1-3所示。
图1-3 集成开发环境unSP IDE

四、程序烧录
  SPMC75系列单片机采用Flash作为程序存储器,在作程序仿真调试时就已经将程序烧录在芯片当中,不需要另外的烧录过程。
五、用户目标板与在线调试器接口设计说明
  当用户采用SPMC75系列单片机做设计时,系统需要留出与在线调试器的接口,才能进行仿真、调试与下载。
  与在线调试器的接口电路设计:将SPMC75芯片的ICEEN、ICECLK、ICESDA引出,加上电源(+3.3V)、GND构成与Probe连接的接口电路,如图1-4所示,在线调试器的电源采用+3.3V,而SPMC75芯片的电源电压为+5V,电路中采用一个3.3V稳压管将+5V转换为+3.3V,给在线调试器供电。
图1-4 Probe接口电路

当用户采用PS2接头的Probe时,用户板Probe部分原理图如图1-4所示,PCB对应元件封装如图1-5所示;当采用直插接头的Probe时,用户板Probe部分原理图需要将图1-4中PROBE的6脚删掉,PCB对应元件封装如图1-6所示。

图1-5 PS2接头Probe的PCB对应元件

图1-6 直插接头Probe的PCB对应元件

网友E(2010-09-15):
请买一个usb下载器就可以了。价格只有9.9元,这里有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334931959

网友F:
为了用的爽一点,最好买个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