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继电器的问题。控制220VAC的闭合。莫笑啊。

楼主(2009-03-24):
型号:HHC68A-2Z  JQX-13F(LY2) 10A  240VAC/28VDC。
我是这样接的。7-GND,8-控制电压28V(开始用12V控制)5,6接220VAC,3,4接220VAC输出。继电器没工作?
请问我的接法对吗?

楼主:
7,8线圈,1-5,2-6常闭。。

网友A:
你选的继电器线圈规格是多少的?

【HHC68A-1Z(JQX-13F/1Z:LY1)、HHC68A-2Z(JQX-13F/2Z;LY2)】

触点形式:1H、1D、1Z/2H、2D、2Z
触点负载:10A/15A 240VAC 28VDC
线圈功率:DC0.9W AC1.2VA
线圈规格:5~220VDC 6~380VAC   <--这里?
外形尺寸:长、宽、高 28×21×36

网友B:
去弄清楚动触点是哪个、静触点是哪个

常开、常闭是动静触点的关系。

网友C:
确实是线圈搞错了,白色透明壳上标28VDC,但里面线圈

使220V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