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小电阻,买个电炉丝自己剪一段,发现电炉丝不能焊接

楼主(2009-03-24):
求助什么材料的电阻丝可以焊接?常用的电阻丝都是那些材料?

网友:
可以焊接?难道lz不担心焊锡融化?

网友A:
你要多小的电阻?
0.1欧姆?
铁丝就行

网友B:
可以去买康铜或者锰铜丝。电路丝的温度系数太大,不稳定

楼主:
要用5欧到20欧的,电流能通过3安。最高温度200就行。

搜了一把,这东西行,我外行啊。焊接性好、哪里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2)Ni 30 Cr 20 、Ni 25 Cr 20镍铬铁高电阻电热合金:具有加工性能好(塑性好),焊接性好、抗腐蚀、热态时有较好的抗震、抗氧化能力,使用温度在1100度以下可代替Ni 80 Cr 20 电阻合金使用。

网友C:
焊接性好估计指的也不是钎焊,而是点焊等融化焊接

不然200你的焊锡就先融了

楼主:
是我错了,没有温度要求,100度以内,要用电烙铁焊接。

我砸开一个手指头粗绿色的5瓦电阻,那里的电阻丝,两端就是焊接的,就找这东西了。

网友B:
那就去买电阻回来砸好拉~~~~

可以直接买大功率电阻啊...

网友D:
别砸了

用小型接线端子压接即可,端子可是标准焊接元件。

网友E:
用酸性焊油试试

网友F:
什么人都有

网友G:
电热丝

呵呵,说几句
1,镍铬电炉丝在工业中使用不锈钢焊条电焊联接,优点耐温高。
2,没有耐温要求的可以使用康铜丝或锰铜丝,可以焊接。

网友H:
才3安电流,不用焊,两头用螺丝拧紧就行。

网友I:
没有耐温要求的可以使用康铜丝或锰铜丝,可以焊接。

很好

网友J:
我们做加热铜环好像用的是镍丝,可以焊锡的~!

不过温度也只加到60度

网友K:
5~20欧3安?

这个简单啊
还记得中学用的那种滑动变阻器么?买个50欧的大功率的完事

网友L:
最简单的

两元店里的劣质插座,把康铜丝拧在螺丝上

网友M:
锰铜丝

万用表内有用到

网友N:
铬铁合金(不锈钢)是不可以锡焊的,只能用氩弧焊。

网友B:
也可以电阻压焊和乙炔焊呀……

网友O:
闹贴当然不可以焊接。要用电焊机或者点焊机

网友N:
乙炔焊?那得用“硼酸”!而且焊得非常难看。点焊机是可以

网友P:
有点悬

5楼: 要用5欧到20欧的,电流能通过3安。最高温度200就行。

就按10欧算,电流3A,自身消耗多少瓦呢,热量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