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高频管的问题

楼主(2009-03-24):
??本人在做试验,使用三个高频管分级推动。分别由5w到10w然后到50w,其中第一级供电为22v,另外2级采取自动调压控制输出,采用的高频管是PT9732和MRF315A。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分三个电压点说明下,在6v的自动调压下 功率为1w ;11.6v为3w,但是以后电压再升高功率逐渐降为0,各位高手能帮忙分析下吗?谢谢了!!

网友A:
把电路图贴上来吧。可能工作点不对。

网友B:
应该是基极驱动不足引起的

Ib限制了Ic,与Vcc无关了.因此调高电压也不会再改变输出功率

楼主:
不是管子的问题吗?

网友C:
50W,不知道频率是多少

难道是做微波热辽机?

楼主:
谢谢

其实第一级驱动应该没问题的,我尝试过用备份的推,主要是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管子因为有段时间是VCEO 过大,超过它们的规定范围,我怀疑是不是因为电压过大导致管子损坏?

楼主:
不是,就是简单的校园里的调频广播啦

网友D:
楼主的电路可不是热疗机的

典型的无线发射机PA,但这个电路到不了50W,50W电路不是这么玩的。

楼主:
呵呵

最后一级管子MRF315A标称是45w 只是一般开不到就是 怕坏,前几天问这个管子有400的也有200的 竟然还有42的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