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D触发器组成单稳态触发器的问题

楼主(2009-03-24):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抖动引起的。应该在开关上串联电阻。

楼主:
串了

呃,串了依然不行,忘画上去了……

楼主:
莫名

依然觉得莫名奇妙,为啥CP下降沿仍然可以触发呢……

楼主:
NND郁闷

找到原因了……CP端并接的电容去掉就莫名的好了,接上就不行了……NND郁闷……

楼主:
建议

有没有人给给建议……

网友A:
不是可以了吗?还建议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