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精度 0.1M/S 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9-03-24):
GPS上的一个参数,按我理解就是0.1*3600=360米/小时,这在汽车导航上有什么用呢?

网友A:
GPS可以测量接收机本身的运动速度

    在卫星信号良好的情况下,测量值与真实值存在Xm/S的误差,因运动矢量在随时变化中,所以要用m/S为单位。

楼主:
0.1M/S 好像太慢了点

网友A:
这不是速度啊

跟快慢无任何关系

网友B:
这是精度,不是测量范围

就像你买一把尺子,长度是20cm,精度是1mm一样的意思。

网友C:
大概是最大绝对误差

±0.1 m/s

楼主:
这么说,数值约小阅约好罗

网友D:
那是肯定啊。你再仔细看看,有个最大移动速度的,

好象是300多米/s吧,0.1m/s这个是你瞬时速度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