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HWM继续指点 关于选频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3-24):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个选频部分的fl和fh怎么计算?谢了

新发的:我最近有看了看这个电路,觉得C2只是为反馈提供交流通路,因为这个是单电源12V供电,如果不加C2,输入信号的直流成分是0.4v,那麽电路就不在他的线性区了,所以加C2后,它的输出直流成分还是0.4,那这样看来就可以把原电路看成一个低通滤波了,fH=1/(2pi*R1C1)。不知道这样看行不行,请HWM指点,谢谢!

网友A:
根据分压列频域方程,解得Vo/Vi即转移函数,再求半功频点。

楼主:
谢谢

能给详细的算一下嘛 ?谢谢了

网友A:
详细的算一下?

分压公式知道不?

Z1/(Z1+Z2)

电容的阻抗知道不?

1/(jωC)

阻抗的串并联知道不?

R2+Zc2,R1//Zc1

转移函数(或传递函数)和截止频率(半功频点)知道不?

复数的模知道不?

好了,再下去就是解ω的方程了。

楼主:
谢谢您

我也是这样算的 可是结果和原本的电路设计要求对不上,我再算算,不过非常感谢你,不知道能不能给你加分 如果能一定给你加

网友B:
用仿真扫一下吧。

悄悄的说:“我算了半个小时了,愣没算出来。”

楼主:
用什么软件仿真啊

用什么软件仿真啊 ?

网友A:
再看LZ的问题觉得有必要多说几句,旦愿内中“方法”能有点

网友A:
先分析电路特点:看直流和无穷大频率(设想为理想运放)

直流:就一跟随器

无穷大频率:也是一跟随器

其两极端增益为1。

网友A:
好了,其实那玩意儿不是传统意义的带通滤波哦。

要使其能有选频功能,就必须在其中心频点上有远大于一的增益。那如何实现呢?听我慢慢道来。

网友A:
下面给出转移函数(或传递函数)H(ω):

H(ω) = 1 + (R1/R2){ 1/[1 + R1C1/(R2C2) + j(ωR1C1-1/(ωR2C2)) ] }

至于为何要写成这副模样,纯粹是为了将ω关到j的集中营里去,便于处理。

明显可见,当ω^2 = 1/(R1C1R2C2)时,|H(ω)|最大且为:

H(ω0) = 1 + 1/(R2/R1+C1/C2),其中ω0=(R1C1R2C2)^-0.5

可见,只有当R1>>R2且C2>>C1才会有|H(ω0)|>>1。

网友C:
记号

慢慢看

网友A:
“有舍才有得”,这句话尤其适用于电路设计。

如果没有舍,电路理论也许只能用电磁学的方法来描述,那玩意儿,不是人玩的!

回过头来看看,该舍去点什么?再看H(ω)

H(ω) = 1 + (R1/R2){ 1/[1 + R1C1/(R2C2) + j(ωR1C1-1/(ωR2C2)) ] }

发现那个多出来的1非常讨厌,既然已经设定|H(ω0)|>>1,那就将其舍去得:

H(ω) ≈ (R1/R2){ 1/[1 + R1C1/(R2C2) + j(ωR1C1-1/(ωR2C2)) ] }

这下问题就变得相当的简单了,要使|H(ω)| = |H(ω0)|/2^0.5

只要解 (1 + R1C1/(R2C2)^2 = (ωR1C1-1/(ωR2C2))^2 即可。

其有四根,取其两正根得:

ωh ={[(R1C1+R2C2)^2 + 4R1C1R2C2]^0.5 + R1C1 + R2C2}/(2R1C1R2C2)
ωl ={[(R1C1+R2C2)^2 + 4R1C1R2C2]^0.5 - R1C1 - R2C2}/(2R1C1R2C2)

网友A:
下面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有,关于相关设计方面的

有耐心的慢慢听。

网友A:
此电路设计无非是确定中心频点和此点的增益。

为此设定:

R1 = n*R2,C2 = n*C1,n>>1

这样来看一下H(ω0)是个什么模样:

H(ω0) = 1 + n/2 >> 1

由|H(ω0)|便可方便的确定n。

然后再看看几个关键的数据

ω0 = 1/R1C1 = 1/R2C2
ωh - ωl = 2ω0

网友A:
好了,现在便可利用“比例变换”方法确定R1和C1

令R1=1,C1=1,(归一)

若想得到中心频率为f的选频器,将C1除2πf。然后若想将R1值放大k倍,则将R1乘k而C1除k。

最终再利用 R1 = n*R2 和 C2 = n*C1 确定R2和C2。

网友A:
希望能从上面的唠叨中嚼出点味来。

网友D:
HWM乃真教授也

佩服佩服

网友E:
解的好呀

网友F:
做个记号

楼主:
HWM 我拜你为师吧

HWM 厉害!如果你愿意我就叫你老师吧!还希望您给出这方面设计的要点(选频带通方面),在此谢谢了

楼主:
HWM 老师!

老师 您能不能讲一下关于选频设计方面设计要点?

网友G:
呵呵,路过学习,现在我们做工程的都不愿意计算,靠经验

网友H:
理论修养好

而且很有耐心。

网友D:
此贴不酷实乃21ic的悲哀

又看了一遍HWM的讲解

楼主:
希望前辈们多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经验 谢谢

楼主(2009-05-07):
请HWM指教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电路

我最近有看了看这个电路,觉得C2只是为反馈提供交流通路,因为这个是单电源供电,如果不加C2,输入信号的直流成分是0.4v,那麽电路就不在他的线性区了,所以加C2后,它的输出直流成分还是0.4,那这样看来就可以把原电路看成一个低通滤波了,fH=1/(2pi*R1C1)。不知道这样看行不行,请HWM指点,谢谢!

网友I:
好帖顶一下,建议穿裤子

网友A:
LZ:用单电源若不采用单电源运放(轨对轨)恐怕不行

另外是否可用于低通滤波?原则上不可,原因是其“甚低频段”(延伸到直流)增益为一,而“甚高频段”(延伸到无限)增益为一,两端增益无差异。

其实这个电路做滤波器效果并不理想,实际使用建议另选电路形式。

楼主:
再看一下

这是我在一篇论文中看到的,请大伙分析一下下面分析的对不对
怎么图传不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