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MOS管更换的问题

楼主(2009-03-25):
请教:有一款开关电源电流比较大,以前用500V 20A的MOS管,现在想改成500V 30A的MOS管,封装是一样的,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只要管脚相同

只要管脚相同一般没问题 ,如果电流大引起发热,应加大散热片。

网友B:
MOS是电压型的,只要开启电压一样,就没事。还有导能电阻

30A的导通电阻一般是比20A的小

楼主:
以前有试过更换不行的

因为是24V电压的电路,K2252 250V 8A 用irf540 100V 23A代替,发现加在栅极的方波变形了,貌似加在栅极与源极之间有电容一样,不知是否结电容影响?

网友B:
有4楼说的这种可能

网友C:
大电流的结电容比较大的

注意驱动电流,不然会造成开启缓慢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