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567频率继电器的疑问

楼主(2009-03-25):
LM567这个东西挺好的,特别用在防干扰上,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我发现这样一个问题,3脚输入信号频率5k,幅度是4v,和5脚的频率一致,
但是当这两脚相位相差180度,8脚输出就不再是低电平。
是不是说3脚的输入信号的相位不能和LM567的5脚的相位差180度这么多?
一旦超过某个相位差值,就无法使8脚输出低电平。
请知道的朋友帮我解一下心头疑惑。

楼主:
在网上也看到这篇人家的调试心得,但是没说原因

LM567调试心得

我用LM567调制激光发射,然后反射回来,用激光接收二极管接收,再用LM324

进行二级放大,放大倍数100,然后送到LM567的输入脚(PIN3),发现用新的激光二极管

后,输出脚尽然不变化(没有变低),但是用旧的激光二极管是可以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查看资料后,发现有几处需要注意:

1.       输入脚的信号幅度:要25MV,

2.       PIN2是接收信号的带宽,应加个电容,具体带宽和电容及本振频率有关

A.接上新的激光发射后,输入到LM567的输入脚信号比旧的激光发射强。

我在输入脚加了分压电阻,500R,,因为输入电阻是20K,计算后,输入应为100多MV,跟旧的激光情况一样,但LM567还是没有反映,

B.在LM567的PIN2加个104电容,我的本振是33K,计算带宽是12%左右,

  但LM567的PIN8还是没有反映

C.这时我测了一下LM567的PIN1,发现是4.0V,不对,还是没有锁住.这时我猜测,输入脚

  的相位可能不对,(估计新的激光管,把我的载波反相了),在发射端加一个NPN(反相)

  这时LM567完全正常了.

等一会我再去单看一下Q鉴相和I鉴相.

系统分类: 模拟技术   |    用户分类: 无分类    |    来源: 原创

网友:
锁啊,太宽了,谁都锁不住啊,况且你还整个固定的相位差

网友A:
发射和接收的信号不能同源

网友B:
可以同源,经常有这样的应用

通常是用来做反射检测,比如接近开关之类的。

反相是不会8脚出低的,了解一下锁相环原理就清楚了。

楼主:
锁相环原理 看了半天 还是云里雾里

还请哪位朋友解释清楚些。

楼主:
书上说

锁相环应该是输出信号去跟踪输入信号
那我这个LM567输入信号是3脚,输出信号到底是不是5脚啊?
我都晕了,搞不明白

楼主:
书上说

锁相环的特点是:利用外部输入的参考信号控制环路内部振荡信号的频率和相位。因锁相环可以实现输出信号频率对输入信号频率的自动跟踪,所以锁相环通常用于闭环跟踪电路。锁相环在工作的过程中,当输出信号的频率与输入信号的频率相等时,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保持固定的相位差值,即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相位被锁住,这就是锁相环名称的由来。
是提到了 利用外部输入的参考信号控制环路内部振荡信号的频率和相位。
但是没有说反向了就不能锁定了 真是不理解了。

楼主:
下面这个资料到是说到 相位相差不是很大才能锁定

PLL在电子电路中的应用

  PLL即锁相环,基本原理图是:
  输入信号-> 鉴相器 -> 低通滤波器 -> 压控振荡器-> 输出信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 |
  鉴相器有两个输入,分别是输入信号和压控振荡器的输出信号,在二者相位差和频
  率差不是很大的情况下,鉴相器的输出与两输入信号之差成正比,鉴相器的输出为模
  拟信号,其通过低通滤波器虑除高频杂波,后进入压控振荡器,压控振荡器的输出频
  率随其输入电压的改变而改变。

  从原理图上看,PLL实际上是一负反馈系统,只要输入信号在正常范围内,输出信号
  在“一定时间内”都能跟上。输入信号发生变化后,输出信号跟踪输入信号的过程称之  为捕获;输出信号跟踪完毕时称之为锁定;输入信号变化过快导致输出信号无法跟踪  时称为失锁。

楼主:
在书中 我只看到说 频率相差太大 就会锁不住

相位相差太大,没有明确提出,可能我数学能力不行,对有些公式不理解。

楼主:
这个资料上写得应该比较清楚 但是也没说相位相反的情况

由于没有图片 发在下面

楼主:
重新发 上面没图片

 查看**
锁相环的原理2008-10-10 09:00
1.锁相环的基本组成许多电子设备要正常工作,通常需要外部的输入信号与内部的振荡信号同步,利用锁相环路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锁相环路是一种反馈控制电路,简称锁相环(PLL)。锁相环的特点是:利用外部输入的参考信号控制环路内部振荡信号的频率和相位。因锁相环可以实现输出信号频率对输入信号频率的自动跟踪,所以锁相环通常用于闭环跟踪电路。锁相环在工作的过程中,当输出信号的频率与输入信号的频率相等时,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保持固定的相位差值,即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相位被锁住,这就是锁相环名称的由来。锁相环通常由鉴相器(PD)、环路滤波器(LF)和压控振荡器(VCO)三部分组成,锁相环组成的原理框图如图8-4-1所示。锁相环中的鉴相器又称为相位比较器,它的作用是检测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相位差,并将检测出的相位差信号转换成uD(t)电压信号输出,该信号经低通滤波器滤波后形成压控振荡器的控制电压uC(t),对振荡器输出信号的频率实施控制。2.锁相环的工作原理锁相环中的鉴相器通常由模拟乘法器组成,利用模拟乘法器组成的鉴相器电路如图8-4-2所示。鉴相器的工作原理是:设外界输入的信号电压和压控振荡器输出的信号电压分别为:      (8-4-1)      (8-4-2)式中的ω0为压控振荡器在输入控制电压为零或为直流电压时的振荡角频率,称为电路的固有振荡角频率。则模拟乘法器的输出电压uD为:用低通滤波器LF将上式中的和频分量滤掉,剩下的差频分量作为压控振荡器的输入控制电压uC(t)。即uC(t)为:      (8-4-3)式中的ωi为输入信号的瞬时振荡角频率,θi(t)和θO(t)分别为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瞬时位相,根据相量的关系可得瞬时频率和瞬时位相的关系为:       即                          (8-4-4)则,瞬时相位差θd         (8-4-5)对两边求微分,可得频差的关系式为       (8-4-6)上式等于零,说明锁相环进入相位锁定的状态,此时输出和输入信号的频率和相位保持恒定不变的状态,uc(t)为恒定值。当上式不等于零时,说明锁相环的相位还未锁定,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频率不等,uc(t)随时间而变。因压控振荡器的压控特性如图8-4-3所示,该特性说明压控振荡器的振荡频率ωu以ω0为中心,随输入信号电压uc(t)的变化而变化。该特性的表达式为      (8-4-6)上式说明当uc(t)随时间而变时,压控振荡器的振荡频率ωu也随时间而变,锁相环进入“频率牵引”,自动跟踪捕捉输入信号的频率,使锁相环进入锁定的状态,并保持ω0i的状态不变。 8.4.2锁相环的应用1.锁相环在调制和解调中的应用(1)调制和解调的概念为了实现信息的远距离传输,在发信端通常采用调制的方法对信号进行调制,收信端接收到信号后必须进行解调才能恢复原信号。所谓的调制就是用携带信息的输入信号ui来控制载波信号uC的参数,使载波信号的某一个参数随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载波信号的参数有幅度、频率和位相,所以,调制有调幅(AM)、调频(FM)和调相(PM)三种。调 幅波的特点是频率与载波信号的频率相等,幅度随输入信号幅度的变化而变化;调频波的特点是幅度与载波信号的幅度相等,频率随输入信号幅度的变化而变化;调 相波的特点是幅度与载波信号的幅度相等,相位随输入信号幅度的变化而变化。调幅波和调频波的示意图如图8-4-4所示。

上图的(a)是输入信号,又称为调制信号;图(b)是载波信号,图(c)是调幅波和调频波信号。解调是调制的逆过程,它可将调制波uO还原成原信号ui。2.锁相环在调频和解调电路中的应用调频波的特点是频率随调制信号幅度的变化而变化。由8-4-6式可知,压控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取决于输入电压的幅度。当载波信号的频率与锁相环的固有振荡频率ω0相等时,压控振荡器输出信号的频率将保持ω0不变。若压控振荡器的输入信号除了有锁相环低通滤波器输出的信号uc外,还有调制信号ui,则压控振荡器输出信号的频率就是以ω0为中心,随调制信号幅度的变化而变化的调频波信号。由此可得调频电路可利用锁相环来组成,由锁相环组成的调频电路组成框图如图8-4-5所示。

根据锁相环的工作原理和调频波的特点可得解调电路组成框图如图8-4-6所示。3.锁相环在频率合成电路中的应用在现代电子技术中,为了得到高精度的振荡频率,通常采用石英晶体振荡器。但石英晶体振荡器的频率不容易改变,利用锁相环、倍频、分频等频率合成技术,可以获得多频率、高稳定的振荡信号输出。输出信号频率比晶振信号频率大的称为锁相倍频器电路;输出信号频率比晶振信号频率小的称为锁相分频器电路。锁相倍频和锁相分频电路的组成框图如图8-4-7所示。

图中的N大于1时,为分频电路;当0<1时,为倍频电路

类别:默认分类 | 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