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电视信号问题

楼主(2009-03-25):
不晓得是不是我太天真了。可这个问题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数字电视以及卫星电视接收机(机顶盒),它接收到后输出的电视信号为什么只是单一的一个频道,,比如卫星电视接收机,怎么样才能把所有能够接收到的电视信号,同时接收,一并输出,就像有线模拟电视(闭路电视)一样,,好让电视机能够独立自主的选择节目。是不是这个技术难度太大,还是所花费的代价太高,不然,,怎么会没有先例呢。。。。???

网友A:
怎么会只有一个频道呢?

应该取决于卫星吧?卫星能转几个频道,应该就可以收几个频道啊!

网友B:
你多买几台卫星解调器不就有了...

好象电视台也是多个解调器解调出来,然后再合成的。

当然,如果要接收不同卫星的信号,还需要不同的天线对不同的卫星...

网友C:
假如

假如楼主是个翻译,你能同时为几个人翻译?

网友D:
干脆来个画中画吧

网友B:
画中画电视也是双高频头或者多高频头的,不然咋同时解调..

当然不是RF端输入的信号除外。

网友E:
多搞几个解码块就可以

网友F:
楼主如果想做生意

建议购买4输出,8输出甚至16输出的卫星锅高频头,然后把节目全部解下来,然后混合

楼主:
还是纳闷

也许就像5楼师傅说的那样,,我曾经试过一台卫星天线装置两个用户(两台机顶盒)能够独立控制,但唯一的缺陷就是只能够收到同一极化方式的信号,更要命的是机顶盒的价格贼高,所以我才有了改进机顶盒,让它把所有能够接收到的信号同时转换为有效RF输出信号,这样可实现一个卫星装置n个用户自由独立享用。明知不合法而为之,全因对这方面的爱好与好奇,,还忘各位师傅多提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