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市场找不到的芯片

楼主(2009-03-25):
这种芯片用在耳机麦克前置放大,封装四个脚,3MM*4MM.背面有557的字样。。请高手指点是什么芯片。。1脚接地,2脚微型麦克风信号输入,3 和4脚接一起输出并引出反馈。

网友A:
没有电源脚吗?

网友B:
场效应管

网友C:
MOTO V3 L6 NOKIA的送话器

网友D:
楼主说的,应该是个 场效应管

楼主:
yiwen

没见过场效应管做音频放大的线路,所以不好确定?如果用LMV1032 好像可以,如果从输出和电源端都接接TX的话,是不是可以不外加电源。不知道上面的大哥有没有用过,可否指点一二。。。发个小图自是感激不尽!

楼主(2009-08-31):
回复 楼主:
不加外接电源的话,LMV1032的电源输入端和信号输出端只有1.08V,芯片并不工作。
如果在两脚之间加电容隔离的话,电源成脉冲状。。声音不是很好。。还是比较为难。。。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位大哥,不知道你对声音这块,是不是很熟悉,你提的意见很好。。我觉的。我的QQ是:190102303,有空交流下,希望不要介意!

网友F:
明显的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