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密电阻的选取

楼主(2009-03-26):
我想做一个nA级的电流检测电路,在电流放大部分初定采用多级放大,但对精密电阻不是很了解,请各位指教应该选用什么精度级别的电阻?最好能告诉我电阻的型号,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需要的测量精度了

    信号微弱并非简单等于高精度,重点在于放大环节中的噪声控制。精密电阻也分很多等级,有人将普通1%(如果是色环电阻用5环标识)电阻都称为精密电阻,但真正的精密电阻是指1%精度等级以上的电阻,有的高精度电阻甚至需要进行激光微调,当然,这样的电阻会比普通电阻的价格贵得多,根据需要选择吧。商用高精度电阻的主要供应商是那几家日本公司如村田等,去他们的官方网站看看。

网友B(2009-09-18):
深圳市光伟达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销售精密低阻功率电阻,高频电感,功率电感,详情请登陆网站:
详情登陆
http:www.kareatar.com
我们利用薄膜制程的高精密特性及厚膜制程的成本优势,开发出特性极佳且独特的精密型电阻,
超低阻值电阻,拥有最宽广的阻值范围、最精密及最低的TCR,成为全球少数电阻精度可达0.01% TCR 5ppm/℃的制造商。在高频化的趋势上,我们开发了薄膜式、积层式及绕线式等高频电感组件,亦是全球少数同时拥有此三种制程的制造商,提供了多样不同应用选择,电感精度可达0.5%SRF可达13GHz以上。

欢迎工程取样测试,研发新品!
样品,订货,相关技术资料索取请联系:
Shirley(谢蕙如) 13554701800  QQ1035581575
Fax:0755-27579087

网友B:
销售专业的业余技术解答:

     这个需要低阻了,精度要求相对较高些比较好。目前市场上这种低阻电流检测电阻主要有以下几种合金贴片,陶瓷贴片,锰铜丝插件,金属插件等。其中最好是合金贴片电流检测电阻,阻值低至0.5mR, 精度可达0.5%,温漂15PPM,因此它有阻值很低,精度高,性能稳定的优势。贴片另外一个优势就是自动化贴片上线生产,一致性好,效率高。德国ISA的合金贴片电流检测检测电阻可以做到更高要求。
     你参照我提供给你的规格书,估计足够你用了。

网友C:
精密电阻 做个记号

网友D:
授益了 多谢2楼

网友E:
这个广告做得很成功……如果是广告的话

网友F:
这种广告多些也无妨,有技术含量,而且是适时插入。

网友G:
关键是噪声和稳定性要好。
精度可以通过调校解决。

网友H:
nA级用低阻,不太合适。

网友B(2010-05-12):
搞错了,低阻是过大电流的。不过他如果要信号测出来精确的话可以算出合适的阻值,然后选择高精度的电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