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认芯片的型号??急!!!!!!!

楼主(2009-03-26):
现有一个14脚芯片,型号没有了,如何能确认其型号!!!!有强人有好方法么?

网友A:
问做这个板的人

楼主:

如果能问到我还发什么贴啊!

网友B:
14脚估计是运放或cmos,ttl之类的通用电路

若是专用电路或是自封装电路,一般会印上型号或代码,不会鬼头鬼脑磨掉型号
尤如武打书中蒙面人大多为熟人.
具体**方法有多种:
1.一般是先分析引脚周边电路,初步分析一下大致功能,
2.查找Vcc及Gnd脚位,根据分析所猜功能,找电源引脚相符的芯片型号,
3.再核对其它引脚的相符情况.
4.象这样的过程可能要反复多次.
5.要是碰到加密高手就头昏了,97年有个朋友拿块板子来,上面有只cd4011,很普通鸭,所有元件都照搬,功能就是不出来,我分析了一下,电路其实是一个与非门搭的多谐振荡器,找了半天没找到电容,只有电阻,在应该接电容的地方是只100k电阻,量量又不通,于是怀疑这里有鬼,拆下来用电容表一量,是82p电容,晕吧,换了真电容后一切正常.原来电容也可做成电阻模样来蒙人.哈哈,这里俺要说明的就是要多点心眼,要相信自已的分析判断.
6.若是所涉芯片周边分析不明了,可逐步扩大分析范围,直至全部,弄清楚整板所完成的功能,参考同类功能的电路,有助分析涉案芯片.
7.实在一头雾水就另找门路吧,勇敢的电工自已设计一个又有何难.
8.再不行就...哈哈

网友C:
可是遇到tyw这样的热心人了。

楼主你也是,一个信息也不提供,人家怎么帮你呢?
至少也排个照片或者是把周边的原理图画一画啊。

楼主:

这是外围的电路图,大概是检测负载性质的,图中的“地”是我估计 的!!!!

楼主:

这是一个检测线性负载和感性负载同非线性负载的原理图!芯片可能是单片机也可能是其他的芯片!有高手指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