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O啊,修过电视遥控器吗?

楼主(2009-03-26):
按键不灵,用酒精擦擦就好了,过些天又复发。
媳妇老埋怨,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
看你修鼠标帖后感。

网友A:
一劳永逸的办法

定购一堆遥控器,在没有出问题前就更换。

网友B:
别用酒精,用肥皂洗净擦干,在用高B值的铅笔在碳膜上涂一

网友C:
用酒精越洗越不灵哪``

可用橡皮擦呀```

网友D:
换个新的吧

如果是碳膜磨损了,怎么洗怎么擦都不行的,建议换新的。

网友E:
换个新的吧.否则,媳妇都瞧不起你了.

网友B:
楼上未婚

网友F:
这个俺的帮不了你了……对付这种东西很麻烦

通常遥控器按键不灵是因为橡胶按键上面那层导电橡胶已经磨损了,俺以前尝试过在上面贴层金属,但是很难搞。
也可能是电路板上面的金属式触点氧化了,这个可以用酒精清洗。但是现在更多的是使用碳膜了,所以用酒精可能
会将它溶解掉了。直接用软布擦拭干净即可。

这个没有根治的好方法,最好还是买个新的遥控吧。

网友G:
酒精不纯

清洗后用电吹风吹干

网友H:
我家的也经常坏

不过多是电池片生锈了。按键接触不好的也是用酒精洗,但不能根治。老婆也老笑话我,先用着吧。买新的要钱呢,心不干。

网友I:
最好的方法是换个老婆

最好的方法是换个不说你的老婆

网友F:
哈哈~~~楼上这个主意很好~~~~以后俺老婆要是说俺,

俺就拿楼上这个贴去吓吓她,哈哈~~~~~

网友J:
碳膜掉了,自己涂点吧

网友K:
可以贴铝铂,可以涂铅笔,不知道可以涂刀佃的液体不

不过,有知银导电液买的,,,效果也好

网友L:
换个万能的吧

没多少钱,貌似十几二十块吧

网友M:
换个万能的吧

还不用十元啊,呵呵

网友N:
一个遥控器这么麻烦

换个新的吧,有空的时间多琢磨点别的吧.

网友O:
换一个触摸键的

换一个触摸键的,以后再也不会为此烦恼了

网友P:
万用的很麻烦。多谢各位!!!

铅笔划,有胶水可以固定吗?

网友Q:
俺经常修遥控器的

板子上是金属层的就清洗一下,或者用细砂纸打一下,是碳膜的就不大能用酒精洗了,可以用橡皮轻轻擦拭,
要是按键上的导电橡胶磨损了的,就把装胶囊药的那层铝箔剪成按键的形状用双面胶粘在按键上就ok了,注意铝箔用没字那面,有字的那面不导电的~~!~

俺修过很多遥控器的,很有效的,而且使用寿命都很长的~!(不过看怎么用,要是一天到晚不停的换台,估计新的也用不了几天)

至于万能遥控器,俺在武汉这边的电子市场买的,很便宜,六块钱一个,外观还蛮漂亮的~~!物超所值~!~!

网友R:
建议

找个卖遥控器、万能遥控器的妹妹做老婆。

网友S:
换个吧

还是换个吧,不贵,修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