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三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4-01):
RT,及这个电路是个什么样的输出?RL为负载。

网友A:
一个放大电路,前一个三极管为射极跟随器,

后一个三极管构成恒流源。

楼主:
似乎有点明白了

这个恒流源是不是就是取代Q1的射极电阻的?然后这个电路不就是射极跟随器吗?

网友B:
电流源给跟随器确立一个工作点,也给电容有一个放电路径

对交流而言,由于电流源动态电阻非常大,可以认为其交流开路。

网友C:
二楼说得对.

网友D:
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