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上的旋钮

楼主(2009-04-01):
那种旋钮叫什么呢?找不到资料啊

网友A:
这种旋钮一般都是专用的,去生产厂的维修部要

通用的很大,硬配上去不伦不类
俺的tds210跌过一次,有个旋钮连下面的柄都断了,旋钮也找不到了
旋柄是塑料的,把一段细铁丝用电铬铁烫上去,把旋柄烫到机箱上的编码器轴上,算是修好了,旋钮没办法,赶到浦东去泰克修理部买,没想到里边的人很客气,竟送了我一个.哈哈

楼主:
那这种旋钮叫什么呢

我就是想找个通用的,大点都无所谓,主要是用来调频率的

网友B:
也有可能指的是编码器……

网友C:
应该是旋转编码器把

网友D:
旋转编码器,旋转时输出两路相差90度的方波的。

网友E:
如果是能“旋转无止境”的,便是旋转编码器

而一般电位器都是有机械限位的(无论是单圈的还是多圈的),除非是专用于角度传感的电位器(不会用于仪表旋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