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126封装的晶闸管散热性能怎么样

楼主(2009-04-01):
(无正文)

网友A:
散热取决于管子的热阻

和功耗,封装是一种形式,没有散热器条件下TO-126比TO-220的功耗可能要小具体要看手册关于温度,热阻的部分,没有好与不好的区别

楼主:
散热取决于管子的热阻

TO-126和TO-220的热阻相差不大,3C/W和2.5C/W的区别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种形状的元件,
就感觉散热性能应该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