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浪涌雷击保护电路怎么没起作用啊?

楼主(2009-04-02):
昨天下午刚做了测试,完全失败! 太惨了!! 按照这个图做的浪涌保护电路,只能抗正极性500V浪涌电压,试验方式是间隔60秒,5次后换极性,先做的正向,勉强凑活,刚一换到负向,第一个脉冲打下来就不行了,完全损坏,不能恢复。 shit! 还试了一个样品,直接打1kV正向,也是第一个脉冲就完全损坏,不能恢复了。
高手们给看看,还有没有救?(标称工作电源电压是DC24V,实际电流70mA左右。对了,正输入端还串接有一个300mA的万次保险,图上没标出)

网友A:
接地线在哪?够短不?够粗不?产品精细了绝缘强度不好做

而且分布电容无所不在……所以提供泄放回路才是硬道理……

网友B:
out端再加个TVS

输入端损坏还可以勉强接受,此时要加大保护吸收元件的容量;
如果“完全损坏”,那就不应该了.

网友C:
描述不够清晰

是TVS坏了?还是电路坏了?
同样的现象,不同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