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如何实现8V-230V AC和8V-230V DC 到12V左右驱动继电器?

楼主(2009-04-02):
请指教各位大侠,如何实现8V-230V AC和8V-230V DC 到12V左右驱动类似继电器等的宽范围的输入电压啊?大家能给我点思路吗? 不知道如何实现?非常感谢!

网友A:
参考一下

"控制其在6~7V以下导通给输出,超过则截止关断输入"
关断输入后将怎么样呢?没货源了,仅剩滤波电容里一点库存电量,能做点什么事呢?能打开继电器了吗?
你会说,电压低了再打开输入.......高了再关......哈哈,这不就是一个反馈控制过程吗?
整完整了,不就是开关电源吗?
问题是空间有限,可适当简化电路.做成立体布局,部分电路做成小模块竖起来放.
况且这么大范围(大于1:28),也不是容易的事,目前别人已做到1:7左右,所以1:28还得费点功夫,很有可能是二级控制(ls回帖有提到过)
什么电源会有这么大落差,方便解释的话,也许能有其它解决方案.
比方说,继电器是否允许迟后一些时间打开?这样你就有可能用简单方法实施了.
例如在输入电源串一个47k限流电阻,8v时电流为0.2mA,230v时为5mA,限流电阻后对地跨接一个10v的稳压管,这样你就拥有一个10v的稳压源了,用这个稳压源对一个大电容充电,用一个cmos运放(微功耗)检测大电容电压(比较电压可用2只100k分压得到)是否到了5v,到了就用比较输出信号去启动一个mos管,把大电容的电接入继电器线包,(这个大电容的容量可在其他电源上充电后并到线包两端试,估计得2000uF/10v.)
这个方法缺点是充电费时.若控制不允许的话只好另找出路.

楼主:
请大家帮忙! 给点思路啊!非常感谢!

直流和交流分开实现,驱动同一个继电器,继电器是磁保持的,电压为5V或12V!

网友B:
AC办法,DC没想出来(也许有合适的开关电源电路,懒得想了

  先整流,不要滤波,得到波动的直流,找个耐压6~700V的管子,控制其在6~7V以下导通给输出,超过则截止关断输入;输出加合适的滤波电容、电压控制电路、可能的稳压电路即可。就5V吧,不要想12V的了,自找麻烦。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思路! 但是直流就不太好办了!

有做过类似的大侠,能否给点思路?非常感谢!

楼主:
请大家指教啊!非常感谢!

楼主:
有搞过这方面的大侠吗?指教指教啊

网友C:
电流不大,直接做个恒流源驱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指教! 电流不是很大,驱动继电器

关键是要直流和交流都要这么大范围! 非常感谢您!

网友D:
老王,再换个思路

斩波、开关电源...
不过,首先得考虑好耐压和最低工作电压哦

总之,
这样的设计...

真的是...

<h1>有病!</h1>

楼主:
多谢两位大侠的思路! 这种电路真的是..

但是这是鬼子定的要求,不过他们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教!

今天发现德国鬼子有个大概类似的电路很是类似wh6ic的思路!但其是直流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
王版主,能否在百忙中把您的思路说详细点,非常感谢

这么大范围又分交流,直流,如何用比较器比较啊? 能否详细指教啊?非常感谢!

网友E:
两级开关电源级联

第一级开关电源的反馈不要从输出端引入,而是从电源输入端引。只要调节好采样电阻的分压比,以及误放大量,那么第一级开关电源将输出一个不太稳定的电压,但电压变化范围窄多了,不会有几十倍的差异。然后第二级开关电源用常规方式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

楼主:
两级开关电源成本会很高啊! 用比较器的思路挺好,但是如何

请大家指教用比较器的方式如何实现啊?非常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tyw 老师能在百忙中给予回复!

但我要用在类似家里安装的断路器那么小的空间! 真的好难啊,郁闷啊...

网友A:
3楼的思路难点在比较器由谁来供电?

比较器有稳定的供电了,则继电器也有稳定的供电了
这涉及到一个先有**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tyw 老师能在百忙中给予回复!

是的,比较器的供电是个难点,可以考虑用通过控制电路来实现管子到大概6-7V导通!

楼主:
具体的实现方法,我想不出来啊,郁闷....

楼主:
德国鬼子已经做出了,要求在中国做!

楼主:
非常感谢TYW 老师的思路!

楼主:
非常感谢tyw 老师!

德国人给的思路也是通过一个光隔控制耐高压的MOS管高速的通断,来给电容充电稳压G给继电器供电动作! 范围从8V 到230V 交直流,主要符合多种国家多种应用的场合!要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实现,真的头都大了!

楼主:
德国佬给的电路是有专利保护的! 请大家继续指教!感谢中....

网友A:
你把一些技术条件确定一下

1.继电器什么时候动作,有输入就动作吗?
2.响应时间范围,允许有延时吗?
3.输入电压是8一230v中的某一定值还是变化值,变化速率多大

楼主:
非常感谢tyw 老师!

1.继电器上电就动作;
2.响应时间没有延时;
3.输入电压为8V-230V AC/DC中的任意一电源,继电器均可工作,稳定工作.
    非常谢谢TYW的热心帮助!

网友A:
没有延时就难了

8v时要充电快,限流电阻就得较小,但230v输入时,电流就得大28倍
不能用普通稳压管了,得找大功率稳压管.
不知继电器触点作何用途,是用来切断输入电源的吗?若是,倒可考虑用瞬态电压抑制器TVS代替.不是,则找找大功率稳压管,以实现8︿230v范围快速对电容充电

楼主:
万分感谢tyw老师的指教!感谢您在百忙中给予回复!

我做做试验看看如何实现!再次感谢!

楼主:
继电器的触点是控制其他的开关或用电器...

找找大功率稳压管,以实现8︿230v范围快速对电容充电?如何实现? 是否需要增加判断? 再次感谢tyw 老师!

网友A:
此举目的在减小限流电阻,增大充电电流

让电容快点升到5v,好快点切换到继电器工作.
lz若会玩multisim的话,做个试验很方便的

楼主:
很是惭愧,我不会用啊! 您能给个示意图吗? 非常感谢

网友F:
这种电路有专利保护吗……

你可以改的。

网友G:
Y是磁保持继电器

就切换才需要电流,用两个高反压PNP搭一个恒流源,给法拉电容充上电,充到6V就关闭恒流源,用5V的一组线包便是了。

网友A:
lz的困难是输入比太大,为1:28

这种条件下,要使电容瞬间充电来驱动继电器,则需要很大的电流,而且装置体积又限于半包香烟大小.
恒流源做几十mA,充电时间将会很长,做几百mA也不现实.
确实难住了,可能需要另辟蹊径,用些特殊器件.
老外的样品有吗?知道名称吗?看看鬼子有死马高高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回复!德国佬的样品还没有到啊,但电路有

网友G:
都米有人去看磁保持继电器的具体参数吗?

一款国内的产品,触点容量10A*250V的,线圈额定6V,线圈电阻27.5V,动作时间小于15mS,俺给它30mS好了,以电容器在30mS内端电压降低1V计,用两个3300uF/10V的超小型电解电容即可满足,以动作间隙时间2秒钟计,230V电压下,恒流源的能耗为1.47焦尔,恒流管功耗0.74W, TO-220封装不需散热器情况下温升也只有40度。1/4香烟盒就够了,如果动作间隙时间更短,可以用PWM+电感充电,降低热损

网友G:
一般的启动电路不能满足8V的低电压

这Y要求8-230V,只能用恒流源充电

网友A:
8v时充电就慢了拉

网友G:
俺那恒流源是吃青草的?

网友G:
画个宽电压输入低压差恒流源

网友C:
还真的用横流源了,呵呵...

这个图好象还少了启动电路。

网友G:
要完整的画出,那得清俺喝酒了

不能直接用恒流源,脉冲太窄,半导体瞬时功率太高,容易产生过热点发生二次击穿,电容储能,则可以有效改善

网友G:
因为上面一个恒流源,需要一个小的恒流源驱动Y

Q2需要中功率管,其它的都用小功率管。

用DC-DC,更复杂啊

网友H:
去找一下二极管驱动芯片

有一种可以用市电供电(当然要整流)的,输出直接驱动LED的芯片,就拿继电器当LED接上就可以了,恒流供电的。

网友H:
俺替你找了一下:

http://www.**/article/67286.htm

楼主:
非常各位大佬的指教! 还不是很明白啊! 请喝酒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着急啊! 请大家喝酒都可以啊! 这些天头都大了!

楼主:
看了王版主的提示,试了一个充电器,发现;.....

发现确实能在交流12V到230V左右能稳定的工作,但是电压低到11.5V左右立即没有电压输出了! 非常感谢王版主的提示! 一个很好的思路!

网友I:
fzyuan的那个芯片比较NB......

!

楼主:
楼上有何好的方法吗? 用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A:
磁保持继电器是必需用的

因为继电器是靠电容放电来吸合的
除非你能实现1:28的超宽压开关电源
问题的焦点是8v时能提供较大充电电流,到了230时,这个功耗就吓人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

引用 网友J: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45楼:全可以把启动电源改造成8V工作,
这个实在太简单

 版主,能否指教如何的改造成8V工作啊?没怎么接触过开关电源, 请指教!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里有个专利可参考一下

不过那个U301不知是舍东东,这个家伙留了一手,哈哈,花点功夫猜详一番,也许**点就在这里(小心踩雷哦)
一种超宽电压开关电源 7页 0.4M.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8203125519.pdf

网友A:
tmd 找到了耶 哈哈 U301就是UC3842

uc3842中文 15页 1.7M.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8211546532.pdf

楼主:
非常谢谢TYW老师如此热心!叫人感动! 万分感谢!

现在我也打算从开关电源上下手去考虑如何改进! 现在还在做试验!

网友E:
对那个所谓的专利严重质疑,关键在R302的取值。

对那个所谓的专利严重质疑,关键在R302的取值。

声称9V-500V,粗略估计一下,uc3843最低工作电压为7.6V,工作电流0.5MA,因而R320不大于2K才能保证输入9V时IC的正常工作电流。

当输入500V时,由于IC内有36V稳管,这时R302两端承受电压为 500-36=464V,
算一下R320的耗散功率,464平方/2K = 107W, 呵呵,107W的电阻...

算用电炉发热丝当电阻,IC内的稳压管也要耗散8W以上的功率,IC早化为烟了...

中国的专利,无语...

网友E:
C304能持续供电吗?

9V输入时,IC要能持续工作,仍然要靠R302提供电流,C304只能短暂提供电流。要是R302取值过大,是不是会出现打嗝现象?

楼主:
万分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和支持,帮助....

请教各位,我的空间实在是有限,只是想用开关电源实现驱动一个继电器,输出电压为5V,电流最多100MA, 如何去简化电路啊? 说来实在是惭愧啊,以前从来没有搞过开关电源!请指教! 万分感谢......

楼主:
贴一个网上搜到的充电器的电路图,从哪些方面简化电路

网友K:
我记得3842低于16V是不能启动的

启动后才能在低于16V的环境下工作
3842常用于显示器中,都有一个启动电阻,8V下器件不能工作
看看下面的参数就知道专利书上的标准达不到

楼主:
是的,我没有打算那么复杂...

不知王版主能否指教如何改进啊在普通的充电器电路上? 万分感谢

楼主:
请求方案.....

楼主:
王奉谨版主,能否出招啊? 调了半天没有效果啊?非常感谢啊

网友L:
从成本考虑,这样要求实在不上算

网友M:
如果只是驱动器电器应该不难吧?

不管直流还是交流,都通过一个整流桥,变成直流,滤波后再用一个高耐压的管子接成一个恒流源,电流稍大于继电器的吸合电流.

网友A:
难在8~230v这个大范围

网友H:
想不通,难道我在51楼推荐的片子不能用?

那个片子本人当然没有用过,但觉得原理可行,所以推荐给楼主。
难道楼主喜欢自己设计一个又大又贵的电路,
还是为了学习一个宽电压的DCDC呢?

网友I:
fzyuan也别发火——

如果你推荐的东西是欧洲或者老美,甚至是台湾的,可能大家都会去研究的......但那个片子是个国产品,在我看来,甚至决大部分的工程师看来,国产品除了实验室可以拿来骗骗人外,基本上是不能作为正规用途使用的!

因为如果大陆的厂家也能搞出这样的东西来,你认为象TI、PI这样的巨头会搞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