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泡过载保护电路

楼主(2009-04-07):
大家好,我是新手,想请教个问题。
我所使用的灯泡规格是20V-150W卤素灯泡,是PHILIPS牌的,
亮度很好,可是有个很伤脑筋的问题,就是发热量很大很容易烧坏灯泡,大概一个月左右就烧坏一个,
所以来这里求助看看大家有没有好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帮忙设计一个电路过载保护。

提示:我看过里面的电路,好象是经过开关后直接将220V电压变到20V,然后接到灯泡上,其中里面也有风扇扇热,风力也是挺大的。

网友A:
散热良好的前提下,寿命有限应是电源电压的问题

不需要什么“过载保护”。不过要提醒的是,灯泡如果是山寨货,一切免谈。

网友B:
也许它的寿命就是那么长的呢。

网友C:
先量量电源电压

如果供电电压没有问题,那灯泡肯定有问题。

网友D:
卤素灯泡的寿命可是按小时算的,

就算品质再高的卤素灯泡,寿命最多也就是400个小时左右,好的强光手电用的最好的也就1000小时
投影机灯泡使用的金属卤素灯寿命在2000小时左右,现在的高压汞灯泡的寿命都基于3000~4000小时。

所以,用钨丝的灯泡的寿命都是很短的,虽然卤素灯泡比普通灯泡长寿很多,但也是有限的。
自己去算,400小时除以24小时/天,等于多少天?

要长寿,还是得用气体放电灯(比如最常见也便宜的节能灯、日光灯)

当然,如果电压电流不对,比如没限流的经常冷态开关,那寿命也就会更短了

网友E:
这个帖子

记得我回过,怎么不见了……难道是在别的版面?

楼主:
回帖

经确认输出电压是正常的,
至于灯泡是否山寨货该如何辨别呢?
不过灯泡在使用一个小时后的确很烫,就连旁边的电线都会有烧焦的痕迹,
在这么高的温度下长时间工作,灯丝不烧断也难了,
我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灯泡在工作一定的时间(比如说1秒)后,自动断电一定的时间(比如说0.1秒),这样不断的交替循环,使得灯泡不至于长时间通电而产生过高的热量。
不知道这样可行否?那又该如何实现呢?新手请教。

网友C:
回楼主

断续工作寿命更短。

网友B:
要想延长寿命,可以使用软启动,以及降功率使用。

将功率将到0.8,也许寿命会长不少。

网友A:
灯丝的工作温度上千摄氏度

    外面那点温度对灯泡毫无影响,楼主不能简单套用“经验”,只需考虑外部组件、导线等是否能耐受高温即可。识别是否真品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楚,要靠个人的观察力和经验,重点目标是印字和外包装。
    提高寿命电源质量要首先保证,楼上所及降额使用和软启动也都是很有效的。

楼主:
回9楼

如何实现软启动?
又该如何实现降功率呢?
能说详细点吗?新手请教....

网友A:
对灯丝式灯泡而言,降低工作电压就是降额使用

软启动电路就是供电开始时电压不是立刻加到工作电压而是有个逐渐上升的过程。

楼主:
回楼上

降额使用通过在输出端串接一个电阻可以实现吗?那多大的电阻合适呢?
另外关于软启动的解释好象达不到保护灯泡的效果吧,因为电压达到工作电压后灯泡还是很容易烧坏啊。

网友B:
烧坏是因为启动瞬间的大电流,因为这时灯丝是冷的,电阻

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可以起到一定的软启动效果。电阻的选择可以根据功率和电压来选取。降额使用后,灯泡的亮度就没以前那么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