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IO口模拟串口接收,采用中断接收求实现方案

楼主(2009-04-07):
现在做了个很变态的项目,单片机用到了硬件串口,用到了外部中断0 和 1,但是还要让用普通IO口模拟一个串口接收,因为用查询方式,当有串口数据时,产生外部中断,无法实现模拟串口接收。怎样能用中断方式接收模拟串口数据?
大家讨论下,在此感谢啦!

网友A:
模拟串口本身无法实现串行通讯中断

    但如果该端口支持沿跳变中断的话,可以借此中断来变相实现你需要的功能,不过不建议这么干,高波特率、多中断源时会影响精度且对程序结构的规范话不利,应该通过任务调度来优化程序结构,仍用查询法,如需低功耗唤醒,则该端口需支持沿跃变中断或下降沿中断唤醒MCU的机制。

网友B:
还需要定时器来配合